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我的蓝牙程序这样写有什么问题,还是控制不了对应的按键

楼主(2020-05-10):
麻烦大家帮我看看我的蓝牙程序这样写有什么问题,还是控制不了对应的按键(蓝牙程序标红了)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05,0xdd,0x46,0x54,0x9c,0x34,0x24,0x5d,0x04,0x14,
                                           0x0c,0xa4,0x27,0xc4,0x26,0x2e,0xff};         //断码

sbit smg_we1 = P0^4;          //数码管位选定义8
sbit smg_we2 = P0^5;
sbit smg_we3 = P0^6;
sbit smg_we4 = P0^7;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IO口定义

uchar flag_start;         //开始抢答标志位
uchar flag_weigui;        //抢答违规标志位

uchar dis_smg[4] = {0};         //数码管显示缓冲区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uchar miao,s_time = 30,s2_time = 25;        //时间
uchar flag_num;           //号码
uchar menu_1 ;            //菜单设置变量
bit flag_200ms = 1;       //200ms的标志位
uchar flag_qd_en;          //抢答
uchar i,qd2_en;
static uchar value;

/***********************语音模块控制IO口的定义************************/
sbit  VBUSY= P0^0;
sbit  VSDA = P0^1;
sbit  VCS  = P0^2;
sbit  VSCL = P0^3;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延时1ms函数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小延时函数**************************/
void  delay_us (unsigned int us)
{

        while(us--)
        {
                _nop_();
        }
}

/***********************语音子程序************************/
void Send_threelines(unsigned char addr,u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beep = 1;
         VCS=0;
        delay_1ms(5);  /* 片选拉低5ms */
    for(i=0;i<8;i++)
        {
                VSCL=0;
                if(addr&0x01)
                {
                        VSDA=1;
                }
                else
                        VSDA=0;
                addr>>=1;
                delay_us(150); /* 150us */
                VSCL=1;
                delay_us(150); /* 150us */
        }
        VCS=1;
        delay_1ms(30);
        if(dat == 1)
                while(VBUSY == 0);          //忙等待
}

/***************************数码管位选函数****************************/
void smg_we_switch(uchar i)
{
        switch(i)
        {
                case 0: smg_we1 = 0;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1: smg_we1 = 1;  smg_we2 = 0; smg_we3 = 1;  smg_we4 = 1; break;
                case 2: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0;  smg_we4 = 1; break;
                case 3: smg_we1 = 1;  smg_we2 = 1; smg_we3 = 1;  smg_we4 = 0; break;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P2 |= 0xff;
        if((P2 & 0xff) != 0xf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2 & 0xff) != 0xf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2 & 0xff)
                        {
                                case 0xf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f:  key_can = 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f:  key_can = 6;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f:  key_can = 7;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f:  key_can = 8;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1;         //按键值
void key_1()           //主持人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1 = 20;
        P3 |= 0x64;
        if((P3 & 0x64) != 0x64)
        {
                delay_1ms(1);
                if(((P3 & 0x64) != 0x64) && (key_new == 1))
                {
                        key_new = 0;
                        switch(P3 & 0x64)
                        {
                                case 0x60:  key_can1 = 11;   break;
                                case 0x44:  key_can1 = 10;  break;
                                case 0x24:  key_can1 = 9;  break;
                        }
                         if(key_can1 == 11)    //复位
                        {
                                menu_1 = 0;
                                beep = 1;
                                flag_weigui = 0;
                                flag_qd_en = 0;
                                miao = s_time;
                                qd2_en = 0;
                                flag_num = 0;
                                flag_start = 0;
                                beep = 0;    //叫一声
                                delay_1ms(100);
                                beep = 1;
                        }
                }
        }
        else
                key_new = 1;
}

/******************按键处理函数*****************/
void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
        if(key_can1 == 10)    //设置按键
        {
                menu_1 ++;
                if(menu_1 == 1)
                {
                        dis_smg[0] = smg_du[s_time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smg_du[s_time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2] = 0xfe;
                        dis_smg[3] = smg_du[10];                    //显示A
                }
                if(menu_1 == 2)
                {
                        dis_smg[0] = smg_du[s2_time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smg_du[s2_time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2] = 0xfe;
                        dis_smg[3] = smg_du[11];                    //显示B
                }
                if(menu_1 > 2)
                        menu_1 = 0;
        }
        if(key_can1 == 9)        //开始抢答键
        {
                if(flag_start == 0)
                        Send_threelines(flag_num,1);  // 语音
                flag_start = 1;
        }

        if(key_can < 9)
        if(menu_1 == 0)
        {
                if(flag_qd_en == 0)             //没有抢答
                {
                        if(key_can == 1)
                                flag_num = 1;    //1号选手
                        if(key_can == 2)
                                flag_num = 2;    //2号选手
                        if(key_can == 3)
                                flag_num = 3;    //3号选手
                        if(key_can == 4)
                                flag_num = 4;    //4号选手
                        if(key_can == 5)
                                flag_num = 5;    //5号选手
                        if(key_can == 6)
                                flag_num = 6;    //6号选手
                        if(key_can == 7)
                                flag_num = 7;    //7号选手
                        if(key_can == 8)
                                flag_num = 8;    //8号选手
                 }
                if(flag_start == 1)                  //开始抢答
                {
                        flag_weigui = 0;
                        flag_qd_en = 1;       //已经抢答
                        if(qd2_en == 0)
                        {
                                qd2_en = 1;
                                dis_smg[0] = smg_du[flag_num];        //显示选手号码
                                Send_threelines(flag_num,1);    // 抢答成功语音
                                miao = s2_time;
                        }
                }
                else
                {
                         dis_smg[3] = smg_du[15];        //显示设置值
                        dis_smg[2] = smg_du[15];        //显示设置值
                        dis_smg[0] = smg_du[flag_num];        //显示选手号码
                        Send_threelines(flag_num+20,1);    // 抢答违规语音
                        flag_weigui = 1;   //违规了
                }
        }

        if(menu_1 == 1)
        {
                if((key_can == 8) || (key_can == 2))   //加键
                {
                        s_time ++;     //设置倒计时加1
                        miao = s_time;
                        if(s_time >= 99)
                                s_time = 99;
                        dis_smg[0] = smg_du[s_time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smg_du[s_time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
                if((key_can == 7) || (key_can == 1))
                {
                        if(s_time > 3)
                                s_time -- ;        //设置倒计时减1
                        miao = s_time;
                        dis_smg[0] = smg_du[s_time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smg_du[s_time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
        }

        if(menu_1 == 2)
        {
                if((key_can == 8) || (key_can == 2))   //加键
                {
                        s2_time ++;     //设置倒计时加1
                        if(s2_time >= 99)
                                s2_time = 99;
                        dis_smg[0] = smg_du[s2_time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smg_du[s2_time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
                if((key_can == 7) || (key_can == 1))
                {
                        if(s2_time > 3)
                                s2_time -- ;        //设置倒计时减1
                        dis_smg[0] = smg_du[s2_time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smg_du[s2_time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
        }
        beep = 1;
}

/******************倒计时处理*****************/
void djs_dis()           //倒计时处理
{
        static uchar value;
        if((flag_start == 1) && (flag_weigui == 0))
        {
                value ++;
                if(value >= 5)     //1s
                {
                        value = 0;
                        if(miao != 0)
                                miao --;         //倒计时减一
                }
                if(miao <= 5)
                {
                        beep = ~beep; //蜂鸣器提示报警
                }
                if(miao == 0)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flag_start = 0;
                        dis_smg[3] = smg_du[miao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2] = smg_du[miao % 10];        //显示设置值
                        if(qd2_en == 0)
                                Send_threelines(17,1);    // 抢答结束 语音
                        else
                                Send_threelines(18,1);    // 回答问题时间结束 语音
                }
        }
}

/********************************************************************
* 名称 : display()
* 功能 : 数码管显示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1 = 0xff;                //消隐
        smg_we_switch(i);        //位选
        P1 = dis_smg[ i];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f8;
        TL0 = 0x30;     // 2ms
        display();           //数码管显示
        value ++;
        if(value >= 100)
        {
                value = 0;
                flag_200ms = 1;
        }
}
//蓝牙
void Uart_Init()
{
        SCON = 0X50;  //UART方式1;8位UART
        REN  = 1;     //允许串行口接收数据
        PCON = 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 = 0x20;  //T1方式2,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  = 0xFD;  //装初值
        TL1  = 0xFD;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控制
        ES   = 1;     //打开串行口中断
}

void RECEIVE_DATA(void) interrupt 4 using 3
{
        unsigned char temp = 0;
        char i = 0;
        ES=0;
        temp = SBUF;
        RI = 0;

        switch(temp)
         {
         case'1' :

            Send_threelines(flag_num,1);  // 语音
                flag_start = 1;         break;
        case'2':
              s2_time ++;     //设置倒计时加1
                        dis_smg[0] = smg_du[s2_time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smg_du[s2_time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break;

         }
        ES=1;
}
/******************主程序**********************/
void main()
{
    Uart_Init();

        beep = 0;    //开机叫一声
        delay_1ms(100);
        P0 = P1 = P2 = P3 = 0XFF;    //IO口全部输出为1
         time_init();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miao = s_time;

        while(1)
        {
                key();               //独立按键程序
                key_1();             //主持人独立按键程序
                if(flag_weigui == 0)
                {
                        if((key_can < 20) || (key_can1 < 20))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
                if(flag_200ms == 1)
                {
                        flag_200ms = 0;
                        if(menu_1 == 0)
                        {
                                dis_smg[3] = smg_du[miao / 10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2] = smg_du[miao % 10];        //显示设置值
                                dis_smg[1] = 0xfe;
                                dis_smg[0] = smg_du[flag_num];        //显示选手号码
                                if(flag_weigui == 1)  //违规了显示FF
                                {
                                        dis_smg[3] = smg_du[15];        //显示设置值
                                        dis_smg[2] = smg_du[15];        //显示设置值
                                        if(value == 0)                 //违规提示报警
                                        {
                                                value = 1;
                                                for(i=0;i<6;i++)
                                                {
                                                        beep = ~beep;
                                                        delay_1ms(100);
                                                }
                                                beep = 1;
                                        }
                                }
                                djs_dis();           //倒计时处理
                        }
                }
        }
}

网友A:
确定下你蓝牙发的是16进制1还是字符‘1’。如果是16进制的,你的case '1':就应该改为 case 0x01:
另外,蓝牙串口的波特率是否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定下你蓝牙发的是16进制1还是字符‘1’。如果是16进制的,你的case '1':就应该改为 case 0x01:
另外,蓝 ...

就是字符1

网友A:
你用的什么单片机?晶振多少?烧写是12T的还是6T的?硬件连接应该MCU的TXD连接蓝牙模块的RXD,MCU的RXD连接蓝牙模块的T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