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辨别单片机上的各个电路图,单片机的基本电路都有哪些

楼主(2020-05-1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说单片机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电路

网友B:
单片机各个电路图是什么意思?你说的是开发板吗?

网友C:
这样不好回答你,
你要多看书,多看实例,多实践,慢慢的熟悉。

网友D:
我认为他谈的是单片机开发板。

网友E:
多看几个开发板总结一下就差不多了,一般来说也就那么几个模块, 如果涉及到具体产品,可能电路会复杂些, 不过看多了,就有些感觉了....

网友F:
写得不清楚,大家不明白你的意思呀

网友G:
不同单片机有不同的电路组成,最基本包括电源,输入和输出,其他的如晶振还有复位电路

网友H:
晶振,电容,复位,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单片机内部的还是外部的电路

外部电路

网友A:
外部电路不是固定的,要根据具体需求设计。初学可以参考开发板的原理图,一般是围绕某个核心器件搭建,比如某传感器之类的,tb可以直接买一些成品模块,上面已经集成了驱动它所需要的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元件,可以找店家要模块说明书,原理图,研究为什么这样接。

网友I:
有很多啊

网友J:
在这个网站里多下载几个完整的例程,多看看就度明白了。另外多看看各种单片机的数据手册,看下接口应用部分就更清楚了!

网友K:
问题有点含糊

网友L:
这个没法说,要实现不同的功能,用到的电路也不同,没有通用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