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移位流水灯LED都不亮,求原因

楼主(2020-05-10):
红点亮灯不亮是为什么,有知道怎么修改的嘛

网友A:
你#define led p0之后,在主程序又声明了一个变量 unsigned char led,i; 导致编译器编译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所以两个应该区别出来,不能一样。从程序上看,你只要把#define led p0这句去掉就可以了。

网友B:
把图片中红色圈住的led去掉

网友B:
红圈中led去掉试试。

网友C:
P0口红点(高电平)不亮;P0口蓝点(低电平)亮。
程序有几个地方有问题,重要的是你要搞懂每一行的意思,再进行修改。
你可以把第9行"led,"删除就可以点亮了,然后你再慢慢的调试。

网友D:
一是P0口未接上拉电阻,二是程序中P0为小写,要改成大写

网友E:
不需要再宏定义吧,把宏定义删除。另外。P0需要大写好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efine led p0之后,在主程序又声明了一个变量 unsigned char led,i; 导致编译器编译的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