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t vcc has only one pin Altium Designer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2020-05-10):
有没有懂AD的大神看看应该怎么修改才能解决这个报错?net vcc has only one pin

网友A:
当检测到设计中的网络仅包含一个组件引脚时,就会发生这种冲突。 这些是单针脚网络,这意味着这些连接从U1针脚开始,但不连接到任何其他针脚。 如果这些是故意的,则可以忽略它们。 Altium提供了一个特定的指令,该指令告诉DRC工具在编译项目时忽略它们。 只需单击菜单:Place >> Directive >> Generic NoERC并将其放在未使用的引脚上。

网友B:
换封装,封装有2个VCC脚,原理图只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检测到设计中的网络仅包含一个组件引脚时,就会发生这种冲突。 这些是单针脚网络,这意味着这些连接从U1 ...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封装,封装有2个VCC脚,原理图只有一个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