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ultisim仿真无源混频器电路的疑惑

楼主(2020-05-10):
Multisim中,VCC对应GND对吧,那电路中的AC power(交流电压)DC power(直流电压)他俩是啥意思,我做的实验是无源混频器,它里面没有VCC,却有AC power 百度说无源就是不供电,或者是没有电容或者线圈等等,但是我的图里为啥就有这些??啥是有源混频无源混频。求前辈们指教一二!迷茫了,图片里就是无源混频。

网友A:
楼主你的混频电路是错误的,给你改成正确的了。

网友A:
楼主的电路图是错误的。改成正确的图了,但可能名字没改,系统给删除了,重新改了个名字再发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混频电路是错误的,给你改成正确的了。

老哥,我们师傅就是让我们那么画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混频电路是错误的,给你改成正确的了。

网友B(2020-11-22):
老哥,问一下
这个的那个前面的变压器怎么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