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安卓手机type-c展示LHT防盗报警器

楼主(2020-05-10):
拆个安卓手机type-c展示LHT防盗报警器(简称:LHT)
1:LHT全图
可以给两台手机充电

拆开看到一个天线和电感

蜂鸣器

有两个手机插座,电池和电路板

有晶振多个集成块

平时给手机充电,充完电后取下时还发出很大的声音。
想进行改造,请帮助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直接把蜂鸣器掰了就好了··那么简单

楼主:
直接把蜂鸣器掰了就好了··那么简单

感谢你的帮助,你说的很好,很直接,也很管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帮助,你说的很好,很直接,也很管用。

裁纸刀划断蜂鸣器的线就完事,想恢复也很容易

网友C:
改一个定时响就好了

网友D(2020-08-01):
把蜂鸣器串联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