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07做的表头示数不变

楼主:
大家好,请问有人用ICL7107做过电压表头吗?
我最近画了一个板子,原理图如下,出现的问题是:电压改变时,示数不变,
刚开始通电时,通过调节可变电阻,可以把示数调到正确数值,但是在改变所测量的电压时,
示数却不变了,这是什么问题?我该如何解决?

网友A(2020-05-11):
检查负压   测量基准脚有没有基准  100mv或1000mv 以上正常  芯片就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负压   测量基准脚有没有基准  100mv或1000mv 以上正常  芯片就挂了

手册上写的是负压-5V,网上找图时写的是小于 -3V 就行,我这个负压是 -3.6V , 基准电压已经调好是 100mV  ,应该没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