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041光耦驱动bta12一直导通

楼主(2020-05-10):
我用moc3041驱动bta12双向可控硅,结果实际发现无法控制,接上电就导通,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找了好多地方了,谢谢各位。附上电路图,左边接单片机引脚

网友A:
在不连接单片机的情况下,一旦接通电源,MOC3041的引脚1将通过1K电阻器被VCC偏置。 要关闭它,请连接单片机,并将相应的输出设置为低电平以关闭双向可控硅。

网友B:
改这样试试

网友C:
MOC3401的1是正极,VCC----1K导致U1导通,T1肯定是无MCU时也导通。
去除P2.2的上拉电阻,要拉也改下拉。

网友D:
建议改成这样

网友D:
上述用于感性负载,如果是阻性负载,将C3和R8去掉

网友E:
电阻的功率可要大一点

楼主:
电热棒之类的应该是阻性负载了

楼主:
好的,我去试试

楼主:
我想问一下,一般这种可控硅发热会很严重吗,我觉得我这个发热好严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阻的功率可要大一点

我控制的是1500W电热棒,功率的话要怎么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改成这样

R6需不需要大一点呐,这个不是限流电阻吗,还有我控制的事1500W电热棒,需要更改吗

网友F:
按5楼的接线,选择低电平导通

楼主:
可以了,谢谢大家,我发现我的代码出问题了,串口和定时器冲突导致的无法控制,谢谢啦

网友D:
1500W的电热棒,做好选用电流更大的双向可控硅,如20A-30A、600V或800V,加散热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00W的电热棒,做好选用电流更大的双向可控硅,如20A-30A、600V或800V,加散热器

好的,谢谢

网友G(2021-09-12):
单片机输出“0”是上拉高电平,5楼的接法应该对的MOC3041典型驱动电流15ma,小了离过零点源才开通,IO驱动能力也要考虑,发热棒电阻负载,BTA41-600就好,散热是绝缘的,加点硅脂直接上在外壳就很好用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控制的是1500W电热棒,功率的话要怎么看呢

1500W电流是7A,你选12A的型号是对的。但是datasheet里面VGT是1.3V,功耗=1.3VX7=9W,TO-220封装不加散热片只能耗散1W的功率,所以加个大点儿的散热片吧。

网友I(2022-10-11):
引用 网友H:
1500W电流是7A,你选12A的型号是对的。但是datasheet里面VGT是1.3V,功耗=1.3VX7=9W,TO-220封装不加散热 ...

大神,为啥是1.3V X 7A 呢?VGT是驱动电压,不应该是TRIAC的管压降乘以稳态电流再降额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