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出现Real Time Simulation failed to start. 求大佬解决

楼主(2020-05-11):
单个可以仿真,放到一起就不行了,求大佬帮忙解决下

网友A:
出现这种问题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时钟频率太高、模拟器件太多、仿真参数设置不当都会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B:
你在换电路之前应该停止上一个电路的仿真。

网友B:
要么就是电路多,你接的时候可能把元件、线路接错了。再好好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