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位数码管时钟单片机程序+PCB文件可直接打样

楼主(2020-05-11):
求高手改时钟显示闪烁程序 和DS3231低温度程序   程序是在论坛里下载的 还想在修改哈  望高手帮帮忙
Altium Designer画的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F4)1PLOAPT)DBM(0YA`TL8Y.png  VHIS[RJNZ@D%T6DLPV)VC}N.png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2^7;     //数据传送位SDA
sbit SCL=P2^6;     //时钟控制位SCL
sbit INT=P3^3;     //中断位
sbit RESET=P3^2;   //复位
sbit smg4=P1^1;    //位码1声明 分个位
sbit smg3=P1^3;    //位码2声明 分十位
sbit smg2=P1^5;    //位码3声明 时个位
sbit smg1=P1^7;    //位码4声明 时十位
sbit k1=P1^4;      //按键k1的声明
sbit k2=P1^6;      //按键k2的声明
sbit k3=P3^7;      //按键k3的声明
sbit bell=P3^5;    //蜂鸣器声明
sbit gm=P2^1;      //测光声明,黑暗时等于1

bit gm_en=0;       //光敏使能信号;
bit  ack;          //应答标志位

char code dis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数码管没有按a-h的顺序连接,自定义的显示字库,0-9,A-F
//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0X60,0X25,0X37,0X26,0X31,0X71
uchar bell_en=0,x=1;//闹钟使能信号,任意键关闭铃声标志位
uchar tabtime[]={0x00,0x00,0x07,0x02,0x23,0x10,0x18};                //首次上电时默认的时间2018年 星期二 10月23日 07:00:00
uchar year,month,day,week,hour,minute,second,temperature;             //从1302读出的实时时间数据
uchar gm_time=60,temp_en=0,n=0,a=0,b=0;       //gm_time光敏控制亮度值,n是按键标志位,a产生一个1秒的计时,b控制字符闪烁,temp_en温度显示标志

uint  t=0;      //用来产生30秒的计时
uint  TtempH,TtempL;    //定义温度高位,低位

char shi,fen,miao,b_shi=7,b_fen=0; //必须使用符号型:数据暂存单元shi/fen/miao,闹铃时间b_shi,b_fen,

void baojing();               //报警函数
void delay_50us(uint t);      //延时50*T微妙函数的声明
void Start_I2C();             //I2C总线产生起始信号函数
void Stop_I2C();              //I2C总线产生停止信号函数
void Ack_I2C(bit a);          //接收应答信号函数;
void SendByte(uchar c);       //向I2C总线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
uchar RcvByte();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将一个字节写入DS3231指定地址
uchar read_byte(uchar addr);  //从DS3231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void Set_Time();              //设置时间
void get_time(void);          //读取时间
void get_Temperature();       //读取温度
void show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void timer0();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s,f);      //显示子程序
void key();                   //按键控制函数

void baojing()//报警函数
{
   uint j=10,i=10;
   bell=0;
   while(i--)display(shi,fen);
   bell=1;
   while(j--)display(shi,fen);
}

//函数名称:void delay_50US(unsigned int t)
//功能: 延时50*t(us)
void delay_50us(uint t)
{
  unsigned char j;
  for(;t>0;t--)
  {
    for(j=19;j>0;j--);
  }
}

void Start_I2C()            //I2C总线产生起始信号函数
{
    SDA=1;                  //拉高数据线,发送起始条件的数据信号
    SCL=1;                  //拉高时钟线
    SDA=0;                  //在时钟线为高电平时,拉低数据线,产生起始信号
    SCL=0;                  //钳住I2C总线,准备发送或接收数据
}

void Stop_I2C()             //I2C总线产生停止信号函数
{
    SDA=0;                  //拉低数据线,发送结束条件的数据信号
    SCL=1;                  //拉高时钟线,发送结束条件的时钟信号
    SDA=1;                  //时钟时线为高电平时,拉高数据线,发送I2C总线结束信号
}

/********************************************************************
                      应答子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I2CACK(bit a);
功能:       主控器进行应答信号(可以是应答或非应答信号,由位参数a决定)
********************************************************************/

void Ack_I2C(bit a)         //接收应答信号函数;a是定义的一个位变量,来暂存应答状态。
{

    if(a==0)
        SDA=0;              //在此发出应答或非应答信号
    else
        SDA=1;
    SCL=1;
    SCL=0;                  //清时钟线,钳住I2C总线以便继续接收
}

/*******************************************************************
                  字节数据发送函数
函数原型:     void   SendByte(uchar c);
功能:      将数据c发送出去,可以是地址,也可以是数据,发完后等待应答,并对
           此状态位进行操作.(不应答或非应答都使ack=0)
           ack=1        发送数据正常,
           ack=0        被控器无应答或损坏。
********************************************************************/

void SendByte(uchar c)                      //向I2C总线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函数
{
    u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要传送的数据长度为8位
    {
        if((c<<BitCnt)&0x80)
            SDA=1;                          //判断发送位
        else
            SDA=0;

          SCL=1;                            //置时钟线为高,通知被控器开始接收数据位
          SCL=0;
    }

    SDA=1;                                  //8位发送完后释放数据线,准备接收应答位
    SCL=1;
    if(SDA==1)
        ack=0;
    else
        ack=1;                              //判断是否接收到应答信号
    SCL=0;
}

/*******************************************************************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函数原型:     uchar   RcvByte();
功能:      用来接收从器件传来的数据,并判断总线错误(不发应答信号),
           发完后请用应答函数应答从机。
********************************************************************/
uchar RcvByte()    //字节数据接收函数
{
   uchar retc;
   uchar BitCnt;

   retc=0;
   SDA=1;                           //置数据线为输入方式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SCL=0;                      //置时钟线为低,准备接收数据位
        SCL=1;                      //置时钟线为高使数据线上数据有效
        retc=retc<<1;
        if(SDA==1)
            retc=retc+1;            //读数据位,接收的数据位放入retc中
   }
   SCL=0;
   return(retc);
}

/***********将一个字节写入DS3231指定地址***********/

uchar write_byte(uchar addr, uchar write_data)
{
    Start_I2C();
    SendByte(0xD0);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addr);
    if (ack == 0)
        return 0;

    SendByte(write_data);
    if (ack == 0)
        return 0;

    Stop_I2C();
    return 1;
}

/************从DS3231指定地址读一个字节************/
uchar read_byte(uchar addr)
{
    uchar read_data;

    Start_I2C();
    SendByte(0xD0);
    if(ack==0)
        return(0);

    SendByte(addr);
    if(ack==0)
        return(0);

    Start_I2C();

    SendByte(0xD1);
    if(ack==0)
        return(0);

    read_data = 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 read_data;
}

/**************************设置时间******************************************/

void Set_Time()
{
    uchar i;
    uchar ucAddr=0x00;      //秒的地址
    for(i=0;i<7;i++)
    {
       write_byte(ucAddr,tabtime[i]);//从秒开始连续写入秒分时星期日月年
       ucAddr+=1;
        }
}

/*********************读取时间**********************/
void get_time(void)
{
    hour=read_byte(0x02)/16*10+read_byte(0x02)%16;
        minute=read_byte(0x01)/16*10+read_byte(0x01)%16;    //因只显示时、分,故可只读取时、分
    year=read_byte(0x06)/16*10+read_byte(0x06)%16;

        /*
    uchar i;
        uchar ucCurtime[7];
        uchar ucAddr = 0x00;     //秒地址

        for(i=0;i<7;i++)
        {ucCurtime[i]=0;}

        for(i=0; i<7; i++)
        {
                ucCurtime[i] = read_byte(ucAddr);  //格式为: 从秒地址开始连续读取,秒分时星期日月年。
                ucAddr += 1;
        }

        year=ucCurtime[6]/16*10+ucCurtime[6]%16;
        month=ucCurtime[5]/16*10+ucCurtime[5]%16;
        day=ucCurtime[4]/16*10+ucCurtime[4]%16;
        week=ucCurtime[3]/16*10+ucCurtime[3]%16;
        hour=ucCurtime[2]/16*10+ucCurtime[2]%16;
        minute=ucCurtime[1]/16*10+ucCurtime[1]%16;
        second=ucCurtime[0]/16*10+ucCurtime[0]%16;
        */
}

/*********************读取温度**********************/
void get_Temperature()
{
    TtempH=read_byte(0X11);   //读温度高字节
        //因数码管位数只有四位,故温度的小数部分不显示,可以不用读温度低字节
        TtempL=read_byte(0x12);  //原为注释不用ox12   //读温度低字节
        TtempL=(TtempL>>6)*25;   //原为注释不用    //将BIT7,BIT6的数据移入BIT1,BIT0位;分辨率数值扩大100倍便于整数运算

}
void show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if((TtempH&0X80)==0x80)   //判断首字节为1即为零下温度
    {
           P0=0xBF;           //0xbf第一位数码管显示“-”
           smg1=0;
           delay_50us(gm_time);
       smg1=1;
          //////
         P0=dis_code[TtempL/10];//送显示断码  十位
                smg2=0;
        delay_50us(gm_time);
                smg2=1;
         P0=dis_code[TtempL%10];//送显示断码  个位
        smg3=0;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P0=0xC6;               //送显示断码  ℃
    smg4=0;
    delay_50us(gm_time);
    smg4=1;

   }

        else
           smg1=1;              //第一位数码管不显示

    if((TtempH/10)==0)     //原为0 温度低于10度时,即为个位时,第二位数码管位不显示
       smg2=1;           //原为=1
    else
    {
        P0=dis_code[TtempH/10];//送显示断码  十位
                smg2=0;
        delay_50us(gm_time);
                smg2=1;
    }

    P0=dis_code[TtempH%10];//送显示断码  个位
        smg3=0;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P0=0xC6;               //送显示断码  ℃
    smg4=0;
    delay_50us(gm_time);
    smg4=1;

}

void init()        //初始化函数
{
   write_byte(0x0e,0x00);    //设定DS3231的控制寄存器
   IE=0X82;    //设定单片机的中断允许控制寄存器,(1000 0010)
   TMOD=0X01;    //0000 0001选择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1 选择定时器1的工作方式0
   TH0=(65536-50000)/256;//初值15536定时50mS
   TL0=(65536-50000)%256;
   TR0=1; //设定TCON的TR0位,开启定时器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用来设置冒号闪烁频率
{
   TH0=(65536-50000)/256;//进入中断重新赋初值15536
   TL0=(65536-50000)%256;//计数5万次(50毫秒)
   a++;                  //标志位b,用来确定光标闪烁频率
   t++;
   if(t==600)t=0;         //50ms*600次=30秒,用于温度显示,30秒一次
   if(t>520)temp_en=1;    //温度显示持续3秒
   else temp_en=0;
   if(a==20)a=0;//a=20 时被清零  产生一个1秒的计时。
}

//四位数码管显示程序
void  display(uchar s,f)
{
   if((s/10)<1) //小于10,第一位不显示
      smg1=1;
   else
   {
      P0=dis_code[s/10];//送显示断码  时的十位
      if((n==1||n==3)&&a<5)
        smg1=1;              //锁存数据
      else
            smg1=0;
      delay_50us(gm_time);
      smg1=1;
   }

      P0=dis_code[s%10];      //送显示断码         时的个位
   if((n==1||n==3)&&a<5)
      smg2=1;
   else
      smg2=0;                   //锁存数据
   delay_50us(gm_time);
   smg2=1;

   if((n==2||n==4)&&a<5)
      P0=0x7F;            //字符闪烁,小点不闪
   else if(a>=10)
      P0=dis_code[f/10]-0x80; //小点闪烁,字符不闪
   else
      P0=dis_code[f/10];      //送显示断码  分的十位
   smg3=0;
   delay_50us(gm_time);
   smg3=1;

   if((n==2||n==4)&&a<5)
      P0=0x7F;            //字符闪烁,小点不闪
   else if(a>=10)
      P0=dis_code[f%10]-0x80; //小点闪烁,字符不闪
   else
      P0=dis_code[f%10];      //送显示断码  分的个位
   smg4=0;
   delay_50us(gm_time);
   smg4=1;

}

void key()                        //按键控制函数
{

   if(k1==0&&k2==0)          //k1k2同时按下,切换闹铃开关 并且在按下之后查看闹钟时间松手后恢复时间显示
   {
      delay_50us(40);
      if(k1==0&&k2==0)
      {
         if(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
               x=0;                      //如果处于响零状态,就任意键关闭响铃
             shi=b_shi;
         fen=b_fen;
         bell_en=!bell_en;
         if(bell_en==1)       //使能的话报警两声
         {

                    baojing();
                        baojing();
         }
                 else
                 {

                    baojing();    //无效的话报警一声
                 }
         while(k1==0&&k2==0)
                 display(shi,fen);//等待松手
         shi=hour;
         fen=minute;
      }
   }
   if(k1==0&&k3==0) //k1k3同时按下,切换光控功能
   {
      delay_50us(40);
      if(k1==0&&k3==0)
      {
         gm_en=!gm_en;
                 if(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
               x=0;                      //如果处于响零状态,就任意键关闭响铃
         if(gm_en==1)       //使能的话报警两声
         {
                    baojing();
                        baojing();
         }
         else baojing();    //无效的话报警一声
         while(k1==0&&k3==0)
                 display(88,88);//等待松手
      }
   }

   if(k2==0&&k3==0)                         //K2,K3同时按下,进入 调时间 和  闹铃状态
   {                        //功能键k1被按下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2==0&&k3==0)
          {
             if(bell_en==1&&b_shi==hour&&b_fen==minute&&x==1)
               x=0;                      //如果处于响零状态,就任意键关闭响铃
             while(k2==0&&k3==0)
                  n=1;

      }

                               //要加入数字闪烁代码
   }

   if(n==0)//状态0,正常显示时间
   {
      b=a; //b是控制小数点闪烁的
      shi=hour;
      fen=minute;
   }

   if(n==1)    //状态1:调节时间的"时"
   {
      b=10;

          if(k1==0)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1==0)
         {
                    while(k1==0)
                      n=2;
                 }
      }

          if(k2==0)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2==0)//k2被按下
                   shi=shi+1;   //小时加一
         if(shi>=24)
           shi=0;   //达到24清零
         while(k2==0)
         display(shi,fen);
      }

          if(k3==0)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3==0) //k3被按下
           shi--; //小时减一
         if(shi<0)
           shi=23;//小于0,重新赋值
                 while(k3==0)
                 display(shi,fen);
      }
   }

   if(n==2)//状态2:调节时间的"分"
   {
      b=10;

          if(k1==0)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1==0)
                 {
                    while(k1==0)
             n=3;
                 }
         tabtime[2]=shi/10*16+shi%10;
         tabtime[1]=fen/10*16+fen%10;

             hour=shi;
         minute=fen;

         Set_Time();//设置DS1302的初始时间

      }

          if(k2==0)//k2被按下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2==0)
            fen++;//分加一
         if(fen>=60)
            fen=0;//分到达60 分清零
                 while(k2==0)
                    display(shi,fen);
      }

          if(k3==0)//k3被按下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3==0)
            fen--;//分减一
         if(fen<0)
            fen=59;//分小于0,分重新赋值59
                 while(k3==0)
                 display(shi,fen);
      }

   }

   if(n==3)//状态三:调节闹铃"时"
   {

      b=10;
      shi=b_shi;
      fen=b_fen;

          if(k1==0)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1==0)
                 {
                    while(k1==0)
                         n=4;
                 }
      }

          if(k2==0)//k2被按下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2==0)
            b_shi++;//闹铃时间加一
         if(b_shi>=24)
            b_shi=0;//闹铃时间清零
                 while(k2==0)
                 display(shi,fen);
      }

          if(k3==0)//k3被按下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if(k3==0)
            b_shi--;//闹铃时间减一
         if(b_shi<0)
            b_shi=23;//闹铃时间
                 while(k3==0)
                 display(shi,fen);
      }

   }

   if(n==4)//状态四 :调节闹铃的"分"
   {
      b=10;
      shi=b_shi;
      fen=b_fen;

          if(k1==0)
          {
             delay_50us(40);      //消抖延时
……………………

0.8寸数码管 PCB 电路图

网友A(2021-10-07):
按照这个代码在开发板上测试了可以正常显示,但数码管闪烁,不知道什么原因,有大神能指点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