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CAN通信不能正常通信求解!(内附代码)

楼主(2020-05-11):
//S选择模式 高速 接地 静默模式 接高电 PA15
//PA11 CANRX PA12 CANTX
//can总线io口配置初始化
void can_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GPIO_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2; //管脚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输出速度
         GPIO_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ure);  //初始化PA12

         GPIO_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1; //管脚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ure);  //初始化PA11

         GPIO_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15; //管脚
         GPIO_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A,&GPIO_Structure);  //初始化PA1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5);   //写低电平
}
//can总线工作模式设置
void can_structure(void)
{
   //主控MCR寄存器设置 can工作模式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ENABLE); //打开can1时钟总线
         CAN_DeInit(CAN1); //清除can通讯寄存器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   //优先级由报文标识符决定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 //三个邮箱收满时 溢出时覆盖原有的报文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ENABLE;         //报文发送失败时会不断的继续发送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 //检测到报文,自动唤醒can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 离线过程 对INRQ置1 在清0初始化can寄存器如果还是检测到隐性就自动退出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禁止时间触发通讯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CAN_Mode_Normal;//正常模式
        //can 波特率设置 位时序 baud=1/正常位时间 baud=1mbps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重新同步跳跃宽度为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7tq;//时间段1占用8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4tq; //时间段2占用7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6;  //分频系数5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初始化can1
}
//can滤波器设置函数 接收
void Filter_Sturcture(void)
{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Structure;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过滤器0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标识符屏蔽位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 //32 位宽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32 位 标识符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32 位 MASK屏蔽寄存器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lter_FIFO0;// FIFO0
        CAN_Filter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 //激活过滤器 0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Structure);  //初始化过滤器0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ENABLE);  //FIFO0使能can通讯中断 接收 //发送CAN_IT_TME
   //发送中断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ENABLE); //发送邮箱空中断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F0,ENABLE);
}
void can_nvic_structure(void)
{
        // CAN1_RX1_IRQn处理FIFO1中断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中断组别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LP_CAN1_RX0_IRQn;//设置can总线中断线FIF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USB_HP_CAN1_TX_IRQn;//设置can总线中断线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0;//抢占优先级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响应优先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使能中断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USB_LP_CAN1_RX0_IRQn互联型 如上
}
//can初始化函数
void can_Init(void)
{
        can_io_init();
        can_structure();
        Filter_Sturcture();
        can_nvic_structure();
}
//发送数据函数
//return 0;发送成功
//    其他;失败
u8 can_senddate(u8 *date,u8 len)
{
   u8 i=0,j=0,mbox=0;
        //设定标识符 共11位 取值范围 0~0x7FF
        //决定该帧优先级 数值越小 优先级越高
         CanTxMsg CanTxMsgStructure;
         CanTxMsgStructure.StdId=0x314; //标准标识符
         CanTxMsgStructure.ExtId=0;//设定扩展标识符 共18bit 取值范围 0~0x3FFFF
   CanTxMsgStructure.IDE=CAN_ID_STD; //标准格式
         CanTxMsgStructure.RTR=CAN_RTR_Data; //数据帧
         CanTxMsgStructure.DLC=len; //数据长度
         for(i=0;i<len;i++)
         {
            CanTxMsgStructure.Data[i]=date[i];//can总线上装载数据
         }
         mbox=CAN_Transmit(CAN1,&CanTxMsgStructure); //发送数据
         while((CAN_TransmitStatus(CAN1, mbox)==CAN_TxStatus_Failed)&&(j<0XFFF)) j++;
                if(j>0xFFF) return 1;
         return 0;
}
//接收中断函数
void USB_LP_CAN1_RX0_IRQHandler(void) //PA11 PA12
{
        CanRxMsg RxMessage;
        int i=0;
          RxMessage.StdId=0x00;
          RxMessage.ExtId=0x00;
          RxMessage.IDE=0;
          RxMessage.DLC=0;
          RxMessage.FMI=0;
          RxMessage.Data[0]=0x00;
          RxMessage.Data[1]=0x00;
          RxMessage.Data[2]=0x00;
          RxMessage.Data[3]=0x00;
        RxMessage.Data[4]=0x00;
        RxMessage.Data[5]=0x00;
        RxMessage.Data[6]=0x00;
        RxMessage.Data[7]=0x00;
        CAN_Receive(CAN1,CAN_Filter_FIFO0,&RxMessage);  //接受数据
        for(i=0;i<8;i++)
        {
                recive_buf[i]=RxMessage.Data[i];
        }

        Rx_finish_Flag=1;
}
//发送中断函数
void USB_HP_CAN1_TX_IRQHandler(void) //CAN TX
{
    if (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TME)!= RESET)
        {
//          LED4=!LED4;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TME);
  }
}

//can数据查询收到
u8 can_recive_check(void)
{
  u32 i=0;
        CanRxMsg CanRxMsgStructure;
          //检测有无数据收到
        CanRxMsgStructure.StdId=0x00;
        CanRxMsgStructure.ExtId=0x00;
        CanRxMsgStructure.IDE=0;
        CanRxMsgStructure.DLC=0;
        CanRxMsgStructure.FMI=0;
        CanRxMsgStructure.Data[0]=0x00;
        CanRxMsgStructure.Data[1]=0x00;
        CanRxMsgStructure.Data[2]=0x00;
        CanRxMsgStructure.Data[3]=0x00;
        CanRxMsgStructure.Data[4]=0x00;
        CanRxMsgStructure.Data[5]=0x00;
        CanRxMsgStructure.Data[6]=0x00;
        CanRxMsgStructure.Data[7]=0x00;
        CAN_Receive(CAN1, CAN_Filter_FIFO0, &CanRxMsgStructure);//读取数据
         for(i=0;i<8;i++)
                {
                  recive_buf[i]=CanRxMsgStructure.Data[i];
                }
                return CanRxMsgStructure.DLC;
}

芯片型号 STM32F103VCT6
会不会是因为PA11和PA12IO口有其他功能复用了。求解答感谢

网友A:
你看一下两块单片机的can通讯速率是否设置成一样

网友B:
波特率是否设置一致

网友C:
首先使用还回模式测试是否正常  如果正常那就是波特率不对  检查一下时钟配置

网友D(2020-12-17):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E:
使用环回模式自发自收,测试无误后再排查硬件 终端的匹配电阻是否正常查一下 然后用示波器挂一下canl 和canh 看一下显性位和隐性位的电平差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