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怎么设置参数才能使Proteus仿真电路正常工作呢?

楼主:
想请教一下大家 要怎么设置参数才能使电路正常工作呢  拜托了诸位

网友A(2020-05-11):
你给的不是完整的电路图没办法分析,你现在所谓的工作室需要看到什么?灯亮,还是有示波器或者万用表对应输出?你可以将这个图源文件给我,我来帮你分析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