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CII码 -90如何转换成二进制代码 负数转换成二进制代码有什么规律吗?

楼主(2020-05-11):
(无正文)

网友A:
二进制第一位作为符号位,ASCII码没有负的,你看到的-90就是实际数字大小。

网友B:
ASCII码是一个char表示,不存在转换成二进制。负数的二进制码也存在转换成二进制代码。如果要手工将负数十进制转换二进制,请看补码、反码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