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32电炉丝控制程序+Proteus仿真

楼主(2020-05-11):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ath.h>    //Keil library
#include <stdio.h>         //Keil library
#include "lcd.h"
//#include "DHT111.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ADC083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wm_out =P1^5;
sbit k1 =P2^3;
sbit k2 =P2^4;

sbit key1 =P3^4;
sbit key2 =P3^5;
sbit key3 =P3^6;
sbit key4 =P3^7;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z)                //z为毫秒数
{
        int x,y;
        for(x=z;x>0;x--)
                for(y=125;y>0;y--);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z)                //z为毫秒数
{
        TH1=0X00;
        TL1=0X00;
        TR1=1;
        while((256*TH1+TL1)<z);
  TR1=0;
}

unsigned int tim0_cnt=0;// init=1000,
float zhankong=0.5;

void timer0()interrupt 3{

//          tim0_cnt++;
//        if(tim0_cnt>=100) tim0_cnt=0;
//
//        if(tim0_cnt%2==0)
//        {
//                 pwm_out=0;
//                init=20000;//(int)(zhankong*50000);
//          TH0 = (65536 - init) / 256;
//                TL0 = (65536 - init) % 256;
//        }
//        else
//        {
//                 pwm_out=1;
//                init=30000;//(int)(50000-zhankong*50000);
//          TH0 = (65536 - init) / 256;
//                TL0 = (65536 - init) % 256;
//  }
}

/***********************************************************************************************************************************************************/
//主函数

char set[]="set:",now[]="now:";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cnt=0;
        //value humi_val,temp_val;                //定义两个共同体,一个用于湿度,一个用于温度
        float voltage=0,set_voltage=20.0;
////        float dew_point;                            //用于记录露点值
//        unsigned char error;                    //用于检验是否出现错误
//        unsigned char checksum;                        //CRC
//        uchar TEMP1[5];                                         //用于记录温度
//        uchar HUMI1[5];                                         //用于记录湿度
        unsigned char set_temp=20,i;
                LcdInit();
        for(i=0;i<4;i++)
        {
        LcdWriteCom(0x80+i);
        LcdWriteData(set[i]);
        }
                for(i=0;i<4;i++)
        {
        LcdWriteCom(0x80+0x40+i);
        LcdWriteData(now[i]);
        }
        //LCD_Initial();                                           //初始化液晶
//           GotoXY(0,0);                                           //选择温度显示位置
//           Print("NOW:      C");                           //5格空格
//         GotoXY(0,1);                                           //选择湿度显示位置
//           Print("SET:      C");                           //5格空格

        //s_connectionreset();                           //启动连接复位
         // Init_DS18B20();
           TMOD=0x10;
//          TH0 = (65536 - 50000) / 256;
//                TL0 = (65536 - 50000) % 256;
                TL1=0X00;
                TH1=0X00;
//        ET0=1;
          EA=0;
        TR0=0;
        TR1=0;

        while(1)
        {
                cnt++;
                if(key1==0) { delay(200); if(key1==0) if(set_voltage<99)set_voltage++;}
                if(key2==0) { delay(200); if(key2==0) if(set_voltage>0)set_voltage--;}
                if(key3==0) { delay(200); if(key3==0) if(set_voltage<99)set_voltage=set_voltage+0.1;}
                if(key4==0) { delay(200); if(key4==0) if(set_voltage>1)set_voltage=set_voltage-0.1;}

                voltage =(float)read0832();
                voltage = 5.0 * voltage/256;
                voltage=20*voltage;

                if(voltage<=set_voltage){k1=1;k2=0;}
          else if(voltage>set_voltage){k1=0;k2=1;}  //

                                //set_voltage=humi_val.f/10;
                        //        if(set_voltage>4.1)set_voltage=4.1;

                   if(cnt>=10){cnt=0; LCD_display(set_voltage, voltage);}
                                //temp=(int)(voltage*100);
                        delay(10);                             //等待足够长的时间,以进行下一次转换
                }

        }

网友A:
很有用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