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Proteus仿真这两个黄色叹号是哪里出现了问题啊

楼主(2020-05-11):
(图片)

网友A:
加载的HEX文件路径对吗~~~重新加载hex文件试一试

网友B:
我做过这个,R1限流电阻改成100欧姆,系统自带程序界面不要动,只在指示处写程序,CLR p0.2 注意接口字母都小写,然后点绿色运行符号。

网友B:
我做过这个,把R1限流电阻改成100欧姆,程序CLR p0.2 注意汇编指令要大写,接口字母要小写。然后点运行。

网友B:
我做过这个,R1限流电阻改成100欧姆,在指定地方输入程序:CLR p0.2 ,注意大小写,程序输入界面其他地方不要动。然后运行。

网友B:
这个我做过,R1限流电阻为100欧姆,在指定处写程序CLR p0.2 注意大小写,程序输入界面其他地方不要动,然后运行。

网友C:
你可以试试把R1去掉,R2换成10k,最小系统每次仿真都用到,好像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