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会亮,但是屏幕没内容怎么办

楼主:
如题,而且我把lcd的vout引脚接5v了,也没有外接的电位器来调节对比度,会不会有关系

网友A(2020-05-11):
要用程序对12864驱动,才会真正点亮,你这亮只不过是背光。

网友B:
两种: 1.屏坏了 2. 时序没搞对,对找Spec, 抓下 Wave form 看看

网友C:
要接电位器调节,我也这么试过,不行的

网友D:
有可能,一般12864背面可以用螺丝刀调对比度的,不需要接V0和电位器了。

网友E:
对比度是一定要调的  不调肯定看不见啊

网友F:
是不是单片机和屏幕之间的连接线有问题

网友G:
这只是背光灯亮了,并不表示驱动成功

网友H:
后面的个小电位器,可以调对比度,不用外接对比度电位器!
程序问题!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一般12864背面可以用螺丝刀调对比度的,不需要接V0和电位器了。

我这个背部啥都没有,连可调电阻或电位器都没,要自己接吗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后面的个小电位器,可以调对比度,不用外接对比度电位器!
程序问题!

后面没有电位器或可调电阻啊,调不了,

网友J(2020-07-14):
引用 网友A:
要用程序对12864驱动,才会真正点亮,你这亮只不过是背光。

你好怎么驱动,真正点亮

网友K:
太亮了吧!背景电压要接一个可调电阻进行背光电压调节。

网友L(2021-03-31):
你搞错了,12864里的V0要接负电压,才能驱动。你从VOUT这个引脚接一个可调电阻到V0就可以了

网友M:
先检查连线,然后看一下0V的问题

网友N:
电位器调对比度,这个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