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讯接收数据时遇到的逻辑问题

楼主(2020-05-11):
    串口中断部分的程序下所示。add代表地址位,0xff代表开始。我准备先判断初始位,再判断地址位,写入数组的只需要从地址位开始的后几位。现在遇到的问题是,当我用正确地址测试时没有异常,当我更改地址,按说应该再地址判断处截至的,却依然能执行(我设置断点看到了),但是只能执行一次,紧接着当我更改回正确地址测试时,第一次却不能执行,第二次才能执行。请各位帮我看一下。我自己实在看不出来
void UART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t= 0;
        static unsigned char i= 0;

        uchar a;
        if(RI)  //接收字节
        {
                RI = 0;
                if(t ==0) //判断第一位是否时起始位
                {
                        a =SBUF;
                        if(a == 0xff)
                        {
                                a =0xc0;
                                t = 1;
                        }
                }
                else if(t == 1) //判断地址位是否正确
                {
                        t=0;
                        a = SBUF;
                        if (a == add)
                        {
                                a = 0xc0;
                                t = 2;
                        }
                }

                if(t==2)
                {
                        DateBuf[ i ] =SBUF; //将接收缓冲区的信息按位写入到数组中
                        i++;
                        if(i == 6)
                        {
                                i = 0;
                                t = 0;
                                date_over = 1;
                        }
                }
        }
        if(TI)
        {

                TI = 0;
        }
}

网友A:
void UART_Interrupt (void) interrupt  4
{
        static unsigned char i=0;
//        if(RI)这个判断无意义,既然进入串口中断RI必定=1
        RI=0;
        DateBuf[i]=SBUF;
        if(DateBuf[0]==0xff)//判断数据串第一个字节正确,否则覆盖掉
        {
                if(i==1)//判断数据串第二个字节错误
                {
                        if(DateBuf[1]!=0xc0)
                        {
                                i=0;
                                DateBuf[0]=0x00;//清除后重新接收
                                DateBuf[1]=0x00;
                        }
                        else i++;
                }
                else
                {
                        i++;
                        if(i==x)//x=数据串长度
                        {
                                flag=1;//接收完成标志置1,供主程序判断解析数据串
                                i=0;
                        }
                }
        }
}

网友B:
不要在串口中断里做处理,中断里只做接收放到数组里,中断外做处理,否则影响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