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20选择元器件区域大是怎么回事?

楼主:
如图
我在AD20中选择元器件,然后有时只包含元器件 有时就包含区域超大,这是怎么回事

白色区域大

白色区域大

网友A(2020-05-11):
自己拉的这么大?不科学啊

网友A:
沙发沙发,如果操作没错就是软件BUG

网友B:
有没有谁知道这种啥问题0 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谁知道这种啥问题0 0

应该是你设置尺寸是只写数字没有单位,我在画电路图时也经常粗心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下尺寸的设置单位是否选择正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你设置尺寸是只写数字没有单位,我在画电路图时也经常粗心出现这种情况,你可以看下尺寸的设置单位 ...

哪个设置尺寸呀

网友D(2020-07-07):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问题

网友E:
同问  单位也检查过没有问题 ctrl+a全部选中后发现多余区域内也没有其他内容

网友F:
后面一大片是导图时生成的room呀!删除后面的room就可以啦!

网友G(2022-11-15):
可能在白色区域的尽头还有一个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