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864写命令0xA1/0XE3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0-05-11):
  Int_To_Str(GPS.longitude_cent,info);
if(strlen(info)==2)
  {
   //i = 0;
   //while(info[ i] != '\0')
   //{
   // ch = info[i++];
   // Lcd_WriteDat(ch);
   //}
   Lcd_DispLine(3, 5, info);
   Lcd_WriteDat(0xA1);
   Lcd_WriteDat(0xE4);

   Int_To_Str(GPS.longitude_Second,info);
if(strlen(info)==2)。。。。。。。

楼主:
我懂了,兄弟们,是中文字库编码 ,表示分 ′ 意思

网友A:
这是设置绘图的地址,01xxxxxx,xxxxxx就是地址部分!

网友B:
Lcd_WriteDat 从字面上看是写数据,如果是写命令用这样的英文还不如  danla weila 实在。

网友C:
指令,不同驱动指令意义不同

网友D:
感谢您的更新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