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0
收藏

楼主:
ID:405738
只看他

网友(2020-05-11):
通过遮挡光电开关,达到实现控制LED亮灭的功能。继电器起到了把LED所在回路闭合的功能(类似开关功能)。当把LED换成电机,即可实现电机运行所设置的时间后断开回路等。
光电开关的信号输出端o可以连在IN1或者DC-:
①当连接IN1时,设置成低电平触发,遮挡光电开关,继电器工作(如图)。
②当连接DC-时,改成高电平触发,将IN1与DC+短接,光电开关的信号端连接DC-,一开始DC+、DC-、IN1全为高电平,继电器不工作。当遮挡光电开关时,信号输出低电平,继电器工作
51黑电子论坛
Powered by
Discuz!
X3.1
首页
标准版
触屏版
电脑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