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49读取DS1302时钟显示在1602和串口附仿真

楼主(2020-05-12):
IAR写的MSP430f249读取DS1302时钟显示在1602和串口附仿真.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cry1602.h"
#include  "cry1602.c"
#include  "DS1302.c"

unsigned char counter=0;
unsigned char second=0;
unsigned char minute=0;
unsigned char hour=0;
//signed char miao=10;
struct sTime bufTime; //time buffer

/*write 1 bcd byte on screen,(x,y)-position on screen, bcd-BCD byte to display*/
void Show2DigitNumbe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number)
{
        Disp1Char(x,y,(number/10+0x30  ));
        Disp1Char(x+1,y,(number%10 +0x30 ));

}

int main( void )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1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 erased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1MHZ;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0 = CCIE;                             // CCR0 interrupt enabled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P6DIR &= ~BIT2;                           //P6.2 input

  P3SEL = 0x30;                             // P3.4,5 = USCI_A0 TXD/RXD
  UCA0CTL1 |= UCSSEL_2;                     // SMCLK
  UCA0BR0 = 104;                            // 1MHz 9600; (104)decimal = 0x068h
  UCA0BR1 = 0;                              // 1MHz 9600
  UCA0MCTL = UCBRS0;                        // Modulation UCBRSx = 1
  UCA0CTL1 &= ~UCSWRST;                     // **Initialize USCI state machine**
  IE2 |= UCA0RXIE;                          // Enable USCI_A0 RX interrupt

  InitDS1302();
  /*
  P1DIR |= BIT0;//p1.0输出模式
  P1DIR |= BIT1;//p1.1输出模式
  P1DIR |= BIT7;//p1.7输出模式

  P1IE |= BIT2;//使能p1.2中断
  P1IES |= BIT2;//下降沿触发
  P1IFG &= ~BIT2;//清除p1.2中断

  P1IE |= BIT3;//使能p1.3中断
  P1IES |= BIT3;//下降沿触发
  P1IFG &= ~BIT3;//清除p1.3中断

  //P2DIR = 0XFF;P2OUT = 0XFF;
  //P6DIR = 0XFF;P6OUT = 0XFF;
  */
  LcdReset();
  Delay5ms();
  DispStr(0,0,"Serial Output:");
  DispStr(0,1,"00:00:00");
  GetRealTime(&bufTime);  //get current time
     minute=bufTime.min;minute=(minute>>4)*10+(minute&0x0f);
     hour=bufTime.hour;hour=(hour>>4)*10+(hour&0x0f);

     Show2DigitNumber(3,1,minute);
     Show2DigitNumber( 0,1,hour);

     second=DS1302SingleRead(0); second=(second>>4)*10+(second&0x0f);
     Show2DigitNumber(6,1,second); //DispStr(8,1," ");
  // __enable_interrupt();

  __bis_SR_registe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interrupts enabled

}

/*
#pragma vector = PORT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1_Interrupt()//P1口中断函数
{
  if(P1IFG&BIT2)//如果P1.2有中断
  {
    P1IFG &= ~BIT2;//清除P1.2引脚中断标志位
    P1OUT ^= BIT0;//P1.0引脚取反
    P1OUT ^= BIT7;//P1.7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97;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62;
    //Disp1Char(0,1,97);
    //Disp1Char(1,1,62);
  }

  if(P1IFG&BIT3)//如果P1.3有中断
  {
    P1IFG &= ~BIT3;//清除P1.3引脚中断标志位
    P1OUT ^= BIT1;//P1.1引脚取反
    P1OUT ^= BIT7;//P1.7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50;
    //Disp1Char(0,1,50);
    //Disp1Char(1,1,32);
  }
}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 日历
{

second=DS1302SingleRead(0); second=(second>>4)*10+(second&0x0f);
minute=DS1302SingleRead(1); minute=(minute>>4)*10+(minute&0x0f);
hour=DS1302SingleRead(2); hour=(hour>>4)*10+(hour&0x0f);
}

// Timer A0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f defined(__TI_COMPILER_VERSION__) ||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elif defined(__GNUC__)
void __attribute__ ((interrupt(TIMERA0_VECTOR))) Timer_A (void)
#else
#error Compiler not supported!
#endif
{
  counter++;
  if (counter==20)
  {
  counter=0;
/*second++;

  if (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 (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 (hour==24)
          { hour=0;}
          Show2DigitNumber(0,1,hour); //DispStr(2,1,":");
        }
        Show2DigitNumber(3,1,minute); //DispStr(5,1,":");

      }
  */
//Read_RTC();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second=DS1302SingleRead(0); second=(second>>4)*10+(second&0x0f);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hour/10+0x30;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hour%10+0x30;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58;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minute/10+0x30;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minute%10+0x30;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58;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second/10+0x30;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second%10+0x30;
   while (!(IFG2&UCA0TXIFG));                // USCI_A0 TX buffer ready?
    UCA0TXBUF = 13;

// Show2DigitNumber(0,1,hour); //DispStr(2,1,":");
// Show2DigitNumber(3,1,minute); //DispStr(5,1,":");

     Show2DigitNumber(6,1,second); //DispStr(8,1," ");
  //miao = DS1302SingleRead(0);
  //miao=(miao>>4)*10+(miao&0x0f);
//miao=DS1302SingleRead(0); miao=(miao>>4)*10+(miao&0x0f);
  if (second  ==0)
     {

     GetRealTime(&bufTime);  //get current time
     minute=bufTime.min;minute=(minute>>4)*10+(minute&0x0f);
     hour=bufTime.hour;hour=(hour>>4)*10+(hour&0x0f);

     Show2DigitNumber(3,1,minute);
……………………

网友A(2022-04-16):
最近正好要找一个DS1302的例子参考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