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重传感器对重量轻的实物没有反应

楼主(2020-05-12):
500g的称重传感器,在放上30g以下的实物时,没有任何输出,请问是怎么回事?传感器经变送器最大量程输出是3.35V,传感器最大量程是500g,线性是±0.3%F.S.灵敏度0.7mv/V

网友A:
为了使显示稳定,软件加了低于一定称重值变化不予显示,所以就出现了你提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使显示稳定,软件加了低于一定称重值变化不予显示,所以就出现了你提出的问题。

我采用的是中值滤波法进行采样的,没有加入低于一定称重值变化不予显示的功能的,所以应该还是其它问题

楼主(2020-08-04):
问题已经解决,跟厂家沟通说是变送器的输出在用标准砝码校准时,最小的调节的低于它的死区电压了,调节为高于死区电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使显示稳定,软件加了低于一定称重值变化不予显示,所以就出现了你提出的问题。

嗯嗯,是这个变送器上使用的一款芯片,输出电压如果低于它的死区电压的话 ,输出就不会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