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526引脚图电路图和PDF规格书

楼主:
1
产品简介
CP2526 是一款支持 6 通道的电容式
触摸传感芯片。内嵌高精度电容数字
转换(CDC)模块,并结合专用 DSP
处理器,能在各种应用环境下准确识
别人手指的触摸。芯片支持 I2C 总线
和 SPI 总线,同时提供 6 位可扩展
GPIO。感应判断结果可选择串口输出
或 GPIO 输出。
独特的 CDC 技术可以检测到电容变
化,并把该变化量转换成数字信号。
转换后的数字信号经过硬件低通和
DSP 处理,最后获得触摸感应判断。
硬件滤波器可解决输入信号的抖动。
集成特殊判断算法的DSP处理器能实
时计算出每个感应通道的状态。感应
判决算法具有自校准功能,能适应多
种应用环境的变化。
CP2526 采用 0.35um 工艺,可工作于
2.8V ~ 5.5V,支持 QFN32,LQFP32 和 SOP28 三种封装。CP2526 支持两种配置模式,软件模
式和硬件模式。 软件模式下,按键状态可以通过串口读取按键状态器获得或者直接通过 GPIO 引
脚获得;硬件模式下不支持串口访问,按键状态直接通过 GPIO 输出。
芯片在正常工作模式下,功耗为 400uA。
CP2526 QFN32 和 LQFP32 的封装形式,同时支持软件模式和硬件模式,而 SOP28 封装形式只
支持硬件模式。
特性
6 路感应通道,通过外部电阻统一调节灵敏度
触摸响应时间:18~20ms @正常模式,120ms @省电模式
电容检测范围:0~80pF,检测分辨率典型值为 0.02pF,且分辨率可调
工作电压范围为 2.8V~5.5V
内建振荡器、上电复位系统和高 PSRR 的 LDO
相邻感应通道抑制功能(ASS)
专用感应判断算法能自适应环境变化
按键状态通过 GPIO 直接输出,支持开漏输出
0.35um 工艺,QFN32,LQFP32 和 SOP28 三种封装
软件模式下支持的特性(QFN32 和 LQFP32 封装形式支持):
通过寄存器分别设置按键灵敏度
串行访问接口:I2C/SPI
- 与标准 I2C 兼容的 2 线总线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