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24V5A直流电机的问题

楼主(2020-05-12):
单片机的其他模块都设计好了,原本用的是L298芯片驱动的,但是L298最大45V 3A,电流超出范围了,用H桥的话,我看了别人的电路,是不是只能控制方向?我这个要求控制启动 停止 加减速 正反转,PID和PWM波的话,我用L298已经能够实现了。现在需要设计一个驱动24V5A直流电机的驱动电路,跪求!!!(师傅还讲好像需要用啥芯片来着,他也不具体说,好像还要用IGBT  GTR之类的器件)

网友A:
用4个MOS就可以了,搞两个IR2104芯片驱动,什么启停,调速,正反转,刹车都可以

网友B:
某宝有这种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个MOS就可以了,搞两个IR2104芯片驱动,什么启停,调速,正反转,刹车都可以

老哥你看这个电路可以吗?我单片机输出的PWM波直接接到这两个PWMOUT口上吗?然后利用程序控制正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4个MOS就可以了,搞两个IR2104芯片驱动,什么启停,调速,正反转,刹车都可以

这图片可以吗?PWMOUT直接接单片机上面?

网友C:
我比较喜欢AO3400,白菜价,体积小,能满足你的要求,驱动能力30V/5.8A,自己搭个H桥就能满足你的功能要求了

AO3400

AO3400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图片可以吗?PWMOUT直接接单片机上面?

这个可以用的,完全没问题,我这有画好的PC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有这种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