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件丝印求元件型号!(坐等高手回复)

楼主(2020-05-12):
第一个:丝印为BH P19 封装为SOT-89
第二个:丝印为39

求这两个器件的具体型号,有没有懂得高手!

网友A:
丝印39的有可能是GALI-39,SOT-89封装, 射频放大器芯片,另一个手边资料里没有,度娘也没查到

网友B:
GALI-39 射频放大器 丝印: 39
BCX56 中功率管 丝印: BH
GALI-39.pdf (100.83 KB, 下载次数: 10) BCX

网友C:
测下电压,可能是降压芯片

网友D:
这么大个,多半是电源芯片,稳压器,建议你用万用表查下它各个管脚对地电压,用二极管蜂鸣档查查电路走向,大概率一个是地,一个是电源输入,一个是输出,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就可以了,有很多替代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LI-39 射频放大器 丝印: 39
BCX56 中功率管 丝印: BH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LI-39 射频放大器 丝印: 39
BCX56 中功率管 丝印: BH

你好,关于主电路的BH P19元件有些疑问想请教下:
BCX56是NPN的2脚是发射极,但是在实际电路中2脚连接的是12V供电,1脚连接的是KBAA线性稳压芯片的输出引脚,3脚连接的是负载

楼主:
BHP19 :1脚连接的是线性稳压芯片KBAA 5脚(输出脚5V);2脚12V(主供电);3脚负载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关于主电路的BH P19元件有些疑问想请教下:
BCX56是NPN的2脚是发射极,但是在实际电路中2脚连接 ...

难道产品手册不会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