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晶振的问题请教一下大家

楼主(2020-05-12):
请问stc89c51单片机我外接一个40Mhz的晶振应该怎么接呀,接好了需要设置什么吗还是接好了就能直接用呀

网友A:
STAL1 和STAL2 两个引脚,一般晶振用12M,标准的用11.0592M,24M也可以,不过你用到40M,不建议使用会使整个系统不稳定

网友B:
按说明书接就可以没啥特别要求。

网友C:
不是你想用多大的晶振就能用多大的晶振的,单片机有高速时钟,低速时钟,能使用那种晶振早就规定好了。

网友D:
晶振两边需要加两个陶瓷电容接到地

网友E:
如图把 11.0592MHz换成40MHz, 前提芯片支持这个频率。

网友F:
帮你查了一下官方文档(www点stcmcudata点com/datasheet/STC89C52.pdf),按这个最小系统接晶振就可以了,不明白为什么你要选用这款单片机,STC官方主推的也不是这款啊,是因为你是刚接触吗?所以选了这个型号,STC所有8位的单片机都兼容51单片机,建议你选用STC8F系列或更新的,STC8F2K08S2或者STC8F2K16S2(你应该用不到16KB,需要写非常多的代码才需要16KB存储),STC8F2K08S2你就不用选择晶振了,它内置了晶振,而且速度是你这个89C51的12倍,代码移植,你可以借助STC官方那个烧写程序的软件,方便修改波特率  定时器计数之类的代码,以上纯属个人愚见,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你查了一下官方文档(www点stcmcudata点com/datasheet/STC89C52.pdf),按这个最小系统接晶振就可以了,不明 ...

我就是刚接触没有多久呀,请问用你说的那一款单片机,还是可以用keil2来生成hex文件吗,还是需要其他的软件不呀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刚接触没有多久呀,请问用你说的那一款单片机,还是可以用keil2来生成hex文件吗,还是需要其他的软 ...

抱歉现在才看到,你的问题估计都解决了,什么东西可以自己试试就知道结果了,建议你用新的keil,你说的keil2出来的时候估计都没被ARM收购呢,后来keil被arm收购了,我好多年前看到的都是keil4了吧,理论上各版本hex文件都支持,新的KEIL开发环境会好点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刚接触没有多久呀,请问用你说的那一款单片机,还是可以用keil2来生成hex文件吗,还是需要其他的软 ...

keil2太旧了,51的话用keil4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