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用两根铁钉测量木材含水量”题目的解析?

楼主(2020-05-12):
要求用电阻法测试,单片机用LCD显示含水量。可是木材的电阻是兆欧级别的,怎么测量啊,单片机又该怎么接受这种电阻信号进行处理?有类似电路吗?

网友A:
串联一个同样级别的电阻,测铁钉之间的电压,用ADC转换,通过所测电压和总电压的比值计算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