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stm32定时器中断

楼主(2020-05-12):
各位大佬,江湖救急啊。本人最近在做proteus仿真,需要用到定时器中断来对方波信号进行计数(上升沿或下降沿均可)。在网上找了一些相关代码,修改之后在proteus上进行仿真验证,但是现在有一些问题,定时器中断没有执行。现在下面附加代码,希望各位大佬指点一下。time.c如下:
#include "timer.h"
static  int i = 0 ;
u32 count0=0;u32 count1=0;
//通用定时器中断初始化
//这里时钟选择为APB1的2倍,而APB1为36M
//arr:自动重装值。
//psc:时钟预分频数
//这里使用的是定时器2
void Timer2_Init(u16 arr,u16 psc)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上拉输入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50M时钟速度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2, ENABLE); //时钟使能
        TIM_D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5000为500ms arr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0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psc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2,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TIM_ETRClockMode2Config(TIM2, TIM_ExtTRGPSC_OFF, TIM_ExtTRGPolarity_NonInverted, 0); //设置为外部计数模式
        TIM_SetCounter(TIM2, 0);                                         //计数器清零
        TIM_Cmd(TIM2,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2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TIM2_IRQHandler(void)
{
        int a = 0;
        if(TIM_GetITStatus(TIM2,TIM_IT_Update)!=RESET) //产生一次中断为1s
        {
                LED0 =! LED0 ;
                delay_s(2);
                if(GPIOA->IDR& GPIO_IDR_IDR0)//判断PA0是否为高电平
               {
                    i++;
                       printf("i:%d\r\n",i);
               }
              else
             {
                  a++;
                  printf("i:%d\r\n",a);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2,TIM_IT_Update);
        }
}

主函数main.c如下:
int main(void)
{
        NVIC_Configuration() ; //这个里面也是对定时器2中断进行说明,跟Timer2_Init里面的中断说明是一样的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RCC_Configuration();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Timer2_Init(0xffff,0)
        while(1)
        {
                LED1 = 1;
                delay_s(1);
                LED1 = 0;
                delay_s(1);
        }

}

在proteus上面的结果:串口没有输出,LED0没有进行翻转(这是我判断中断没有进行的依据)。上面说每隔1s触发一次中断,但是实际上我运行了10s,LED0都没有亮一次。
希望各位大佬能指点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