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充电器电流由2A突然降到0

楼主(2020-05-12):
电动车充电器电流由2A突然降到0,如何区别是充电器是达到最高输出电压了还是锂电池保护板限压保护了?

网友A:
充电器达到最高输出电压后,电流应该是缓慢下降,而不是突降至0.
只有保护板限压保护才会这样。
实际可以拿示波器测试电池B-/P-端电压,或者测量保护板上MOS的G端,看电压变化。

网友B:
要把充电器关键阶段电流保存下来,就能知道充电器电流由2A突然降到0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达到最高输出电压后,电流应该是缓慢下降,而不是突降至0.
只有保护板限压保护才会这样。
实际可以 ...

有道理。看看保护板是不是突然关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达到最高输出电压后,电流应该是缓慢下降,而不是突降至0.
只有保护板限压保护才会这样。
实际可以 ...

应该有一组电池电压升高到保护电压了?

网友C:
限压保护或短路保护

网友D:
断开充电器,量一下吧, 这个不难判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充电器,量一下吧, 这个不难判断的。

如果保护板保护了,断开充电器应该电池没有电压,可是还有电压?可能是电池一和充电器断开电池电压自动恢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达到最高输出电压后,电流应该是缓慢下降,而不是突降至0.
只有保护板限压保护才会这样。
实际可以 ...

你是说正常充电时P-和B-电压很小,如果到达限压保护P-和B-电压会达到充电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把充电器关键阶段电流保存下来,就能知道充电器电流由2A突然降到0是什么原因。

就是“电流由2A突然降到0”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断开充电器,量一下吧, 这个不难判断的。

断开充电器电池的保护状态很可能变了?

网友E(2020-10-30):
肯定是有一组电池内阻大和容量小引起的

网友C:
那可能是因为保护中断了。

网友F:
是充电保护开启了,导致电流突降,应该是电池组出现了问题

网友G:
楼主又在挖坑!

”电动车充电器电流由2A突然降到0“~~1。充电器无接电源或断电了  2. 充电器坏了~没输出  3,断开了充电器与电池的连接(电池保护板起作用,自动断开)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充电保护开启了,导致电流突降,应该是电池组出现了问题

对,我觉得也应该是电池保护板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又在挖坑!

”电动车充电器电流由2A突然降到0“~~1。充电器无接电源或断电了  2. 充电器坏了~没 ...

^_^,你说的这3条都不是!“3”的括号里说得倒很可能!我挖坑干什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