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RC用isp烧录程序成功但是烧录的功能硬件上没体现,是哪环节错了吗?

楼主:
程序烧录的时候有断开重连,stc-isp也没报错,握手后写入是显示成功的。电路的小灯是上电以后灯就一直亮,然后复位键按了也没反应,不会出现按下复位灯灭然后再亮的那种反应。
代码如下。是很简单的小灯闪烁的代码,在protues模拟是成功的。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d = P1^4;

void delay_100(unsigned char j)                //100us
{
                unsigned char i;
                for(;j>0;j--)
                {
                        _nop_();
                        i = 43;
                        while (--i);
                }
}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led;
                delay_100(1000000);
         }
}

网友A(2020-05-12):
你好,你这个函数void delay_100(unsigned char j)    参数是unsigned char 类型,最大255,应该改成unsigned int 类型,因为你调用时赋值是1000000,程序没有报错,运行的时候估计最大只能延时255*100us,或者干脆是1000000直接取了低位,延时太小,所以你肉眼看不到闪烁,一直为亮

网友A:
我上边说错了,你要是赋值1000000,unsigned int 最大才65535,仍然盛不下,得需要unsigned long了,建议你调整那个delay函数

网友A:
原来你这个函数也是从官方软件里提供的,你可以设置成延时100ms,这样你直接调用里写Delay100ms(5);延时500ms就可以明显看到结果了

网友B:
一楼说得很对,就是延时问题,你把这个void delay_100(unsigned char j)  改为void delay_100(unsigned long j) ,这样才符合你要输入值100000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边说错了,你要是赋值1000000,unsigned int 最大才65535,仍然盛不下,得需要unsigned long了,建议你 ...

我代码改了一下,烧录进去还是没反应。我怀疑是晶振坏了,我测了一下晶振显示数值是2.03-2.04和2v-1.98v。但是换了几个晶振好像压差都是0.4v、0.5v。led还是常量不闪烁

网友A:
我代码改了一下,烧录进去还是没反应。我怀疑是晶振坏了,我测了一下晶振显示数值是2.03-2.04和2v-1.98v。但是换了几个晶振好像压差都是0.4v、0.5v。led还是常量不闪烁

那就是你再改下你代码中的  led = ~led; 说实话位反转我从来没用过取反,我都是直接异或反转电平,你可以试试 led^=led; 取反这个操作是按位取反,就1位的这种不知道是不是不应该这么操作,我都是异或,你试试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你再改下你代码中的  led = ~led; 说实话位反转我从来没用过取反,我都是直接异或反转电平,你可以 ...

我直接用10定义串口电压测出来是对的,应该是led电路出问题了,我感觉可能是三极管的原因,我去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