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一款可以使用DMA播放MIDI的芯片?

楼主(2020-05-12):
做了一款使用12684显示温度,湿度的万年历,想在里面加入音乐报时功能。

但是因为要5秒钟更新一次温度和湿度显示,每次需要延时50毫秒来等芯片获取温度和湿度。所以如果此时演奏音乐,音乐就会跑调。

想了半天,觉得除了使用另一块芯片专门演奏音乐就只能使用DMA了,但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一款合适的芯片去做这一块,请各位论坛的朋友给个指导意见。先行谢过!

网友A:
用这个就可以了,声音不大就加驱动,目前是最简单的元件了

网友B:
加个标志位,在播音乐时不测温不就行了吗

楼主:
我之前也想过播放音乐不测温的做法。但是我每500毫秒刷新一次12684来更新秒数也会粗略影响音调

可惜CPU的三个定时器我都用完了,目前我想到的方法是播放音乐时,临时将刷新12684的定时器用于定时音乐播放时间,并提高定时器的优先级,在播放音乐的这段时间刷新12684,优先保证音乐的正常播放。

三极管的那个方案有点意思,但是需要增加额外的硬件,而且每个三极管只有一首曲子不划算。

谢谢大家。

网友C:
使用音乐集成电路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简单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