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Altium Designer层次电路原理图问题

楼主(2020-05-12):
各位大佬好,本小白最近学习AD09画原理图,学到层次电路部分了。
这是我练习的数码管显示电路层次化设计,分别是数码管电路模块和5V直流稳压电源模块。
但是我弄不清端口port到底该接哪里,可以请各位大佬帮忙看看指点一下吗?

数码管电路1

数码管电路1

数码管电路2

数码管电路2

直流稳压电路

直流稳压电路

网友A:
你要是只是单纯的想把电源串起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每一页都直接输入个port然后和电源连接起来,其它的你该用VCC和GND的地方直接使用VCC和GND标签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只是单纯的想把电源串起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每一页都直接输入个port然后和电源连接起来,其它的你该 ...

先谢谢!我上面两个数码管原理图实际上是我尝试的两种port接法。实际上原电路只有一个数码管。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这样接为啥不对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只是单纯的想把电源串起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每一页都直接输入个port然后和电源连接起来,其它的你该 ...

谢谢大佬。我现在立刻就去认真学习AD。

网友A:
先谢谢!我上面两个数码管原理图实际上是我尝试的两种port接法。实际上原电路只有一个数码管。可不可以请教一下我这样接为啥不对呢?

就算达不到你的要求,AD应该不会报错吧,最后生成PCB你的power1和power2没有连接到是真的,理论上为了跨文件而设置的port,同一个port最少出现两次,从实际出发,VCC没必要搞两套,就算真有2个,你再在别处放置个power1和power2就行了,其实还是那句话,你在每个文件放置个VCC和GND的Port,电源就直接跨文件了,你并没有设置信号跨文件,信号出现的时候记着必须同一个信号大于2,你把port理解为标签(netlabel)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