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有大佬帮忙介绍一下LM358放大电路的工作原理么

楼主:
谢谢大佬!

网友A(2020-05-12):
LM358是双运算放大器。内部包括有两个独立的、高增益、内部频率补偿的运算放大器,适合于电源电压范围很宽的单电源使用,也适用于双电源工作模式,在推荐的工作条件下,电源电流与电源电压无关。它的使用范围包括传感放大器、直流增益模块和其他所有可用单电源供电的使用运算放大器的场合。

  主要应用于红外线探测报警器,该报警器能探测人体发出的红外线,当人进入报警器的监视区域内,即可发出报警声,适用于家庭、办公室、仓库、实验室等比较重要场合防盗报警。

  LM358的使用方法
  LM358的输出电压与供电电压有关系吗 单电源和双电源的区别吗?我们就这个问题来看看LM358的使用方法

  网友一:输出电压与供电电压有关系,假如单电源供电电压5V,那么输出最大值是3.5V左右。也就是在3.5V左右饱和了,此时输入信号增加,输出也不增加了。单电源只能放大正向电压信号,双电源可放大正电压信号和负电压信号。

  网友二:输出电压与供电电压当然有关系了,你想啊,要想输出10V的电压,可是电源电压只有5V,它能办到吗。至于用单电源还是用双电源,就看你要求输出的电压是在什么范围内的,如果要求输出是正负电压,那就要用双电源,如果要求输出的电压是正的,用单电源就可以啦。

  这样,做电源比较方便,做双电源有点费事。如果想用它作功放的话,输出端接喇叭,用单电源,输出端要用一个电解电容才能接到喇叭上,而双电源,输出端就可以直接接到喇叭上了,区别就在这。

  以上就是两个网友就上面问题提供的关于LM358的使用方法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在使用LM358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LM358使用注意事项
  M358是双运放组成的运算放大器,可以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双电源供电。常用来做电压信号采集的前端电压跟随器,同时起到增加输入阻抗的作用,避免影响被测量的电压值。

  LM358当工作在单电源5V供电时,当IN+从0~5V输入,其输出电压OUT只能从0~3.7V,而不是0~5V,也就是说,当IN+输入0~3.7V时,电压可以跟随到OUT,当输入大于3.7V时,输出将还是3.7V,大不了了。

  由于LM358是射极输出,输出范围最多为VEE+0.7~VCC-0.7,和TL082一样,都没有rail to rail的性能,输出最高为3.xV。

  解决办法:

  1、用的rail to rail的运放,换IC,不用LM358了,用一个满幅电压运放,业内称为rail to rail的运放,例如工业中常用的TLC2262,引脚功能和LM358一样,也就是说两个可以互换,但是,当IN+为0~5V时,TLC2262的OUT可以从0~5V,当然,TLC2262的价格要比LM358贵。此芯片已被广泛应用于各种工业场合,在成本不是很敏感的前提下,请君放心使用!

  2、在设计中把满幅输出电压设计为比电源低2V,保证输出在LM358的工作区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