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显示第一排黑字,黑格子,不显示内容

楼主:
LCD1602的程序,搞了一天了,一直是第一排黑格子,自己的程序显示跳出来过两次,不知道是不是lcd坏了,后来两块lcd都没再显示了。
下面程序是论坛里找的,试了试也没有用,还是第一排黑格子。
下面的程序是两行的显示,但是单片机烧录以后只显示第一排黑格子,感觉main函数初始化那里好像都没执行啊

望论坛的各位朋友能给与帮助,谢谢。

令附有两次显示的程序文件给大家参考(是普中科技51开发板的程序),程序应该问题,感觉是我板子出问题了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E=P2^5;                //1602使能引脚
sbit RW=P2^6;                //1602读写引脚
sbit RS=P2^7;

uchar tab1[]=" www.51hei.com  ";  //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uchar tab2[]="LCD1602 test ok!";  //[size=15.5555562973022px]要显示什么就在这儿改

void delay(uint del)   //延时1ms
      {
         uint i,j;
         for(i=0;i<del;i++)
            for(j=0;j<=168;j++);
      }
//---------------------------------------------------------
void writecmd(uchar com)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0;
         RW=0;
         P0 = com;
         delay(2);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
         E=0;
       }
//--------------------------------------------------------
void writedata(uchar dat)
       {
         E=0;       //为什么要写这一条呢,看看时序图就清楚了
         RS=1;
         RW=0;
         P0 = dat;
         delay(2);  //延时一下会稳定很多,后面一条也是一样的
         E=1;
         delay(2);
         E=0;
       }
//-----------------------------------------------------
void init(void)
    {
       delay(1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delay(5);
       writecmd(0x38);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8);
       writecmd(0x01);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c);
     }
//----------------------------------------------------------

void main()
{
           uchar j;
           init();
           writecmd(0x80);    //告诉液晶在哪个地方显示 (设置地址指针)//80H+00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1[j]);
                 delay(2);
           }
           writecmd(0x80+0x40); //再设置第二行的起始位置80H+40H

           for(j=0;j<16;j++)   //有16个字符,要循环16次
           { writedata(tab2[j]);
                  delay(2);
           }
           while(1);         //让液晶显示就一直停在这里。

}

LCD1602带转接板(原).7z

网友A(2020-05-13):
楼主程序没有问题,第一排显示黑格子说明LCD初始化失败。仔细检查硬件连接是否与软件配置的端口相同。如果是自己焊的板子检查单片机P0是否忘接上拉电阻。

网友B:
你有没有调背光??

网友C:
调一下背光。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楼主程序没有问题,第一排显示黑格子说明LCD初始化失败。仔细检查硬件连接是否与软件配置的端口相同。如果 ...

已经解决了,是我把P0口排阻接反了,多谢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把P0口的上拉排阻接反了。第一次焊接排阻,没注意,排阻上有一个白点,那个脚是公共端,要和vcc连接。
上面程序和附件程序应该都没问题(附件程序已经试过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E(2023-05-13):
引用 网友D: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把P0口的上拉排阻接反了。第一次焊接排阻,没注意,排阻上有一个白点,那个脚是公共端 ...

谢谢老哥,我也是这个问题,找了好久问题也没解决,一看才发现排阻焊反了

网友F:
所有实际中的问题,程序都可以在仿真中验证,这是定位思路

网友G(2023-06-15):
你懂不懂啊大哥还背光

网友H(2024-02-15):
    我用的是打狗棒 8H 8K64U,  代码是你的上面的代码, 显示2排黑格,  但是没有显示内容,请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