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单片机驱动IR2104遇到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2020-05-12):
首先是阅读IR2104这个芯片的数据手册,引脚定义我就不说了,划重点部分是输入侧的电压范围:

手册1

手册1

手册2

手册2

特别注意SD接高电平时才能发挥IR2104的作用,可以直接与供电管脚相连。

下面就是仿真验证:0和5V的1KHZ PWM波,仿真的时候输入PWM波形为0和5V(比如0和3.3)时IR2104是不出波形的,但是实际单片机操作是有输出的,这点不要迷信仿真,要信数据手册。

占空比为50%,供电电压12V,输出6V的DC,是理想的波形。我用了两款单片机来输出PWM波,就是因为仿真的时候PWM在0和3.3时,ir2104不工作,考虑到STM32输出最大才3.3,所以用了STC15系列单片机,输出0到5V的PWM波,成功后,一直有疑问,为啥仿真和数据手册不一样,总感觉3.3V的PWM也能驱动,于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做了实验,结果确实也能输出,验证了我的想法。

网友A(2020-08-13):
ir2104和eg2104什么区别啊

网友B:
能不能把程序发出来学习一下。

网友C(2021-06-07):
楼主说的是极限耐压,不是工作电压.要看spect参数的 Static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项: VIH Logic “1” (HO) & Logic “0” (LO) input voltage 3 , 脉冲时Vin高于3V判为高电平,低于0.8V判为低电平.

网友D(2022-06-29):
大佬能不能把驱动2104的程序发出来,让我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