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通信控制LCD灯,为什么加上延迟函数之后,不能控制灯?

楼主(2020-05-12):
串口通信控制LCD灯,为什么加上延迟函数之后,不能控制灯,并且,不加延迟函数,串口发送数据灯也不能亮,只有在中断服务为: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中断服务响应
{
uchar tempdata;
if(RI)//接收到完整数据
tempdata=SBUF;
if(tempdata==1)
{
LCD1=1;
}
}
时,发送任意数据都可以使灯亮。这是为什么啊求大佬解答

#include<reg51.h>
#include<stdio.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CD1=P3^4;
sbit LCD2=P3^3;
void UartInit(void)//初始化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串行控制寄存器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模式 2, 8-bit 重装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波特率9600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启动T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i;
uchar j;
for(i=0;i<ms;i++)
{
  for(j=0;j<200;j++);
  for(j=0;j<102;j++);
}
}*/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中断服务响应
{
uchar tempdata;
if(RI)//接收到完整数据
tempdata=SBUF;
if(tempdata=='1')
{
LCD1=1;
LCD2=0;
//delay(2000);
//LCD1=0;
}
if(tempdata=='2')
{
LCD2=1;
LCD1=0;
}
}
void main(void)
{
LCD1=0;
LCD2=0;
UartInit();
while(1)
{}
}

网友A:
虽然在串口中断中使用长延时函数是愚蠢行为,但在此程序中不是错误根源。发生错误是因为RI没有清0。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中断服务响应
{
        uchar tempdata;
        RI=0;
        tempdata=SBUF;
        if(tempdata=='1')
        {
                LCD1=1;
                LCD2=0;
        }
        if(tempdata=='2')
        {
                LCD2=1;
                LCD1=0;
        }
}

网友B:
在接收中断中接受后清除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在串口中断中使用长延时函数是愚蠢行为,但在此程序中不是错误根源。发生错误是因为RI没有清0。
void  ...

void UartInit(void)//初始化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串行控制寄存器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模式 2, 8-bit 重装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波特率9600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启动T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中断服务响应
{
        uchar tempdata;
          RI=0;
    tempdata=SBUF;
    if(tempdata=='1')
        {
                LED1=1;
                LED2=0;
        }
        if(tempdata=='2')
        {
                LED2=1;
                LED1=0;
        }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LED1=0;
        LDE2=0;
while(1)
{
}
}
这样也不行啊搞不懂为什么

网友C:
没看看接收到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D: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中断服务响应
{
uchar tempdata;
if(RI)//接收到完整数据
tempdata=SBUF;
LCD1=!LCD0;
}
你可以试试看这样子亮不亮,如果亮了就是你tempdata判断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void UartInit(void)//初始化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

如果不仔细,任何一点疏漏都会导致失败。下面这个程序基本没有改动,经实物验证无误。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1=P3^4;
sbit LED2=P3^3;

void UartInit(void)//初始化
{
        SCON  = 0x50;   // SCON: 模式 1, 8-bit UART, 使能接收  串行控制寄存器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模式 2, 8-bit 重装
        PCON = 0x00;    //波特率不加倍
        TH1   = 0xFD;   // TH1:  重装值 9600 波特率 晶振 11.0592MHz
        TL1 = TH1;      //波特率9600
        TR1   = 1;      // TR1:  timer 1 打开  启动T
        EA    = 1;      //打开总中断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中断服务响应
{
        uchar tempdata;
        RI=0;
        tempdata=SBUF;
        if(tempdata=='1')
        {
                LED1=1;
                LED2=0;
        }
        if(tempdata=='2')
        {
                LED2=1;
                LED1=0;
        }
}

void main(void)
{
        UartInit();
        LED1=0;
        LED2=0;
        while(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