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代码讲解与详细注释,本人小白

楼主(2020-05-12):
void SegRefre()
{
         Data_Buffer[0]=SpeedSet/1000;
         Data_Buffer[1]=SpeedSet%1000/100;
         Data_Buffer[2]=SpeedSet%100/10;
         Data_Buffer[3]=SpeedSet%10;
         Data_Buffer[4]=num/1000;
         Data_Buffer[5]=num%1000/100;
         Data_Buffer[6]=num%100/10;
         Data_Buffer[7]=num%10;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Inpluse++;
}

void t0() interrupt 1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
        TH0=(65536-2000)/256;
        TL0=(65536-2000)%256;

                 time++;
           Bit++;
        if(Bit>7)
        {                Bit=0;}
        switch(Bit)
        {
                case 0:P0=0xff;P2=Duan[Data_Buffer[0]];        P0=0X7F;break;
                case 1:P0=0xff;P2=Duan[Data_Buffer[1]];        P0=0XBF;break;
                case 2:P0=0xff;P2=Duan[Data_Buffer[2]];        P0=0XDF;break;
                case 3:P0=0xff;P2=Duan[Data_Buffer[3]];        P0=0XEF;break;
                case 4:P0=0xff;P2=Duan[Data_Buffer[4]];        P0=0XF7;break;
                case 5:P0=0xff;P2=Duan[Data_Buffer[5]];        P0=0XFB;break;
                case 6:P0=0xff;P2=Duan[Data_Buffer[6]];        P0=0XFD;break;
                case 7:P0=0xff;P2=Duan[Data_Buffer[7]];        P0=0XFE;break;
        }
        if(time==250)
        {
                num=Inpluse*2;
                PID();
                Inpluse=0;
                time=0;
        }
}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
        TH1=0xfc;
                  TL1=0x66;
           cnt++;
        if(ENA==1)
        {
   PWMOUT();
        }
        if(ENA==0)
        {
                 PWM_FC=0;
        }
}

网友A:
void SegRefre()
{
         Data_Buffer[0]=SpeedSet/1000;         //     SpeedSet的千位
         Data_Buffer[1]=SpeedSet%1000/100;//     SpeedSet的百位
         Data_Buffer[2]=SpeedSet%100/10;//     SpeedSet的十位
         Data_Buffer[3]=SpeedSet%10;//     SpeedSet的个位
         Data_Buffer[4]=num/1000;               //     num的千位
         Data_Buffer[5]=num%1000/100;//     num的百位
         Data_Buffer[6]=num%100/10;//     num的十位
         Data_Buffer[7]=num%10;//     num的个位
}

void int0() interrupt 0   //外部中断计数
{
        Inpluse++; //计数累加
}

void t0()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周期2ms
{
        static unsigned char Bit=0;//定义变量(这个变量应该定义在函数外部)
        static unsigned int time=0;//定义变量(这个变量应该定义在函数外部)
        TH0=(65536-2000)/256;//计数器初始值高位
        TL0=(65536-2000)%256;//计数值初始值低位

                 time++;  //变量自增
           Bit++;//变量自增
        if(Bit>7)
        {                Bit=0;} //0-7循环
        switch(Bit)
        {
                case 0:P0=0xff;P2=Duan[Data_Buffer[0]];        P0=0X7F;break;//第一个数码管输出SpeedSet的千位
                case 1:P0=0xff;P2=Duan[Data_Buffer[1]];        P0=0XBF;break;//第二个数码管输出SpeedSet的百位
                case 2:P0=0xff;P2=Duan[Data_Buffer[2]];        P0=0XDF;break;//第三个数码管输出SpeedSet的十位
                case 3:P0=0xff;P2=Duan[Data_Buffer[3]];        P0=0XEF;break;//第四个数码管输出SpeedSet的个位
                case 4:P0=0xff;P2=Duan[Data_Buffer[4]];        P0=0XF7;break;//第五个数码管输出num的千位
                case 5:P0=0xff;P2=Duan[Data_Buffer[5]];        P0=0XFB;break;//第六个数码管输出num的百位
                case 6:P0=0xff;P2=Duan[Data_Buffer[6]];        P0=0XFD;break;//第七个数码管输出num的十位
                case 7:P0=0xff;P2=Duan[Data_Buffer[7]];        P0=0XFE;break; //第八个数码管输出num的个位
        }
        if(time==250) //500ms进入一次
        {
                num=Inpluse*2; //计算转速
                PID();      //PID调节
                Inpluse=0;//计数清零
                time=0;//时间清零
        }
}

void timer_1()  interrupt 3
{
        TH1=0xfc;
                  TL1=0x66;
           cnt++;
        if(ENA==1)
        {
   PWMOUT();
        }
        if(ENA==0)
        {
                 PWM_FC=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