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接入天猫精灵教程

楼主(2020-05-13):
第一步 下载程序到esp8266
下载地址: wwwcloud.bemfacom/zip/tm_bemfa_led.zip
本demo 是利用arduino IDE开发,关于arduino IDE 的ESP8266环境配置可参考:环境配置: bbsbemfacom/6
程序下载好,需要修改的信息有:
需要修改的信息有WIF名称,WIFI密码,用户私钥UID,设备主题topic。

//********************需要修改的部分*******************//

//WIFI名称,区分大小写,不要写错
#define DEFAULT_STASSID  "newhtc"
//WIFI密码
#define DEFAULT_STAPSW   "air123456"
//用户私钥,可在控制台获取,修改为自己的UID
#define UID  "4d9ec352e0376f2110a0c601a2857xxx"
//主题名字,可在控制台新建
#define TOPIC  "light002"
//单片机LED引脚值
const int LED_Pin = D2;

//**************************************************//

用户私钥可以巴法云控制台获取,网址 wwwcloud.bemfacom/tcpfast.php。注册绑定邮箱即可在巴法创客云控制台获取。
关于主题topic:主题可在控制 新建,字母+数字自定义组合即可。
现在支持三种类型的设备,灯泡、插座、风扇
关于设备类型,由末尾三个数字判断,
当主题名字后三位是001时为插座设备
当主题名字后三位是002时为灯泡设备
当主题名字后三位是003时为风扇设备
在本demo中主题为light002,故为灯泡设备。
修改好,下载到ESP8266即可。
第二步 绑定天猫精灵
打开天猫精灵app,
在首页,点击发现技能:

在技能中心搜索:巴法云。找到巴法云技能,点击“巴法云”进入技能(直接点这三个字,不要点尝试),绑定账号,登陆上一步注册的巴法云账号。
登陆成功后,上一步骤新建的设备就自动同步到天猫精灵了,现在可以使用天猫精灵来控制了。
设备可在<天猫精灵app-->我家>中查看。

网友A:
请问有没有类似天猫精灵控制局域网的?即不需要联互联网和注册什么帐号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有没有类似天猫精灵控制局域网的?即不需要联互联网和注册什么帐号密码

只有蓝牙的可以了,蓝牙的说发现设备,就可以自动连接,某宝有蓝牙芯片

网友B(2020-11-03):
引用 楼主:
只有蓝牙的可以了,蓝牙的说发现设备,就可以自动连接,某宝有蓝牙芯片

有没有蓝牙接入的教程,大佬

网友C:
这是从巴法云复制过来的文章。不知楼主用什么模块搭建硬件,然后验证实现的?反正我按文章操作下来,用IDE烧录成功后,连AT命令都用不了了。烧录那个源文件之前是可以用串口通信的。我用的是ESP8266-12F折腾了一天无果,楼主能否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2020-12-12):
引用 网友C:
这是从巴法云复制过来的文章。不知楼主用什么模块搭建硬件,然后验证实现的?反正我按文章操作下来,用IDE ...

文章里没说用AT指令,也不需要用at 指令,兄弟你是不是搞错了。

楼主:
app 改版了,精灵技能改到这里了。打开天猫精灵app,底部找到—内容---->精灵技能—>搜索巴法云,找到巴法云技能,点击“巴法云”进入技能(直接点这三个字,不要点”尝试“),绑定账号。如果巴法云控制台有创建设备,在天猫精灵“我家”中就可以看到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