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IOT 3v与51单片机的5v电压不匹配怎么办?

楼主(2020-05-13):
我初学89c52,想连接NBIOT(NB75-BA),只在网上看了个相关文章,提到51的TTL高电平为5V,而NB-IOT的串口为3v,接上可能烧毁芯片?这种说法对吗?串口电压不一致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A:
最好是使用宽电压范围的单片机以便与外部设备配套,如STC15W401AS系列(2.4~5.5V)。

网友B:
作个电平转换电路,或是5V的TTL口到3V这串电阻,并且在3V这边再加上拉电阻到3V即可保证不为烧,也可以用,但为了稳定建议加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C:
需要添加TTL电平转换电路,或选择3.3V单片机。

网友D:
电压范围不同还是谨慎些,最好不要乱用,会将端口击穿或烧掉.....

网友E:
可以接的,串口只需要3根线,TXD/RXD/GND,其中TXD/RXD是交叉连接,NBIOT的3V电源可以用一片ASM1117来降压完成,输入5V,输出3.3V。

网友F:
TTL电路转换电平

网友G:
可以加一个TTL电平转换电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接的,串口只需要3根线,TXD/RXD/GND,其中TXD/RXD是交叉连接,NBIOT的3V电源可以用一片ASM1117来降压 ...

你是直接51单片机的TXD/RXD接到NBIOT上吗?
NBIOT的电源倒是可以5V不用降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个电平转换电路,或是5V的TTL口到3V这串电阻,并且在3V这边再加上拉电阻到3V即可保证不为烧,也可以用, ...

我在某Bao找到这种“ttl电平转换“,大概花了下,是这种使用方式吗

网友H:
加转换芯片

网友I:
请参考移远,SIMCOM,等通信模块厂家的硬件手册,他们提供相应的转换参考方案,可以电阻分压,二极,三极管,MOS管,或IC多种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