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LD3320的语音助手源程序+原理图

楼主:
STM32的语音助手
功能:播放音乐,讲故事,简单对话,和控制家用电器
主要使用了LD3320这款非特定语音识别芯片,他可以通过拼音设置要识别的语音,因此大 大减低了开发的困难度。 具体工作过程为LD3320识别出语音后,通过中断引脚通知STM32,而后主 函数循环,读取寄存器的值,得到最优的识别结果。而后移植FAT32文件系统,将MP3文件放到sd卡 中交由STM32读取。将读取的数据填充到LD3320语音播放的FIFO中进行语音播放。因此人机对话只 能是预先设计的对话内容。

具体视频如下,复制网址粘贴到浏览器即可观看  https://v.qq.com/x/page/a0957xwa ... e=0&share_from=copy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main.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d.h"
#include "ff.h"
#include "ld3320.h"
#include "mp3.h"
#include "led.h"
#include "asr.h"
#include "timer3.h"
#include "stm32f10x_tim.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h"
#include "SG90.h"

u8 trigger_flag=0;    //0 表示没有识别触发口令  1 表示识别了触发口令

FATFS fs[_VOLUMES];     //逻辑磁盘工作区.文件系统默认支持3个磁盘,我们只用了一个 SD编号0

int main(void)
{
        u8 nAsrRes=0;                      //记录识别码

        delay_init();                               //延时初始化
        RCC_Configuration();       //系统时钟初始化
        SG90_Init();              //SG90舵机初始化
        SG90_angle(0);           //舵机初步为0(最小值)
        Usart1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LED初始化

        while(SD_Init())                   //SD卡初始化
                TIM3_Init();
        {
                printf("SD卡初始化错误\r\n");  //串口提示SD卡初始化错误
                delay_ms(2000);                //延时2s
        }
        f_mount(&fs[0],"0:",1);                //挂载SD卡
        LD3320_Init();                           //初始化LD3320

        printf(" 触发口令:小布\r\n ");
        printf(" 口令1:重启系统\r\n ");
        printf(" 口令2:讲个笑话\r\n ");
        printf(" 口令3:打开卧室灯\r\n ");
        printf(" 口令4:关闭卧室灯\r\n ");
        printf(" 口令5:我想听音乐\r\n ");
        printf(" 口令6:打开风扇\r\n ");
        printf(" 口令7:关闭风扇\r\n ");
        printf(" 口令8:打开厨房灯\r\n ");
        printf(" 口令9:关闭厨房灯\r\n ");
        printf(" 口令10:关闭所有用电器\r\n ");
        printf(" 口令11:换个笑话\r\n ");
        printf(" 口令12:打开窗户\r\n ");
        printf(" 口令13:关闭窗户\r\n ");
        printf(" 口令14:离家模式\r\n ");
        printf(" 口令15:我回来了\r\n ");
        printf(" 口令16:打开客厅灯\r\n ");
        printf(" 口令17:关闭客厅灯\r\n ");
        printf(" 口令18:你叫什么名字\r\n ");
        printf(" 口令19:你多大了\r\n ");
        printf(" 口令20:我饿了\r\n ");
        printf(" 口令221:你会唱歌吗\r\n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PlayDemoSound_mp3("系统准备.mp3");   //播放文件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break;

                        case LD_ASR_ERROR:
                                                                                        break;

                        case LD_ASR_NONE: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if (RunASR()==0)
                                                                                        {
                                                                                                printf("ASR_ERROR\r\n");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case LD_ASR_FOUNDOK:                        nAsrRes = LD_ReadReg(0xc5);                    //一次ASR识别成功结束,取ASR识别结果
                                                                                        switch(nAsrRes)
                                                                                        {
                                                                                                case CODE_CF:   printf("识别到触发口令,可以发送普通口令\r\n");
                                                                                                   PlayDemoSound_mp3("我在.mp3");   //播放文件
                                                                                                   trigger_flag=1;                        //trigger_flag=1,表示识别了触发口令,接下来要识别普通口令
                                                                                                   TIM_SetCounter(TIM3, 0);               //清零定时器3计数器
                                                                                                   TIM_Cmd(TIM3, ENABLE);                 //开启定时器3
                                                                                                   break;
                                                                                                case CODE_CQXT: printf("接收到口令:重启系统\r\n");
                                                                                                   PlayDemoSound_mp3("重启.mp3");   //播放文件
                                                                                                   NVIC_SystemReset();              //重启
                                                                                                   break;
                                                                                                case CODE_JGXH:        printf("接收到口令:讲个笑话\r\n");
                                                                                                   PlayDemoSound_mp3("笑话.mp3");   //播放文件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HGXH:        printf("接收到口令:换个笑话\r\n");
                                                                                                   PlayDemoSound_mp3("笑话1.mp3");   //播放文件
                                                                                                   break;
                                                                                                case CODE_DK:        //if(trigger_flag)
                                                                                                   printf("接收到口令:打开卧室灯\r\n");
                                                                                                   PlayDemoSound_mp3("开卧室灯.mp3");       //播放文件
                                                                                                   //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打开LED_D4
                                                                                                   LED_D4=0;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GB://if(trigger_flag)
                                                                                                   printf("接收到口令:关闭卧室灯\r\n");
                                                                                                   PlayDemoSound_mp3("关卧室灯.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关闭LED_D4
                                                                                                   LED_D4=1;
                                                                                                   break;
                                                                                                case CODE_CDK://if(trigger_flag)
                                                                                                   printf("接收到口令:打开厨房灯\r\n");
                                                                                                   PlayDemoSound_mp3("开厨房灯.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打开LED_D3
                                                                                                   LED_D3=0;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CGB://if(trigger_flag)
                                                                                                   printf("接收到口令:关闭厨房灯\r\n");
                                                                                                   PlayDemoSound_mp3("关厨房灯.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关闭LED_D3
                                                                                                   LED_D3=1;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KKTD:        //if(trigger_flag)
                                                                                                   printf("接收到口令:打开客厅灯\r\n");
                                                                                                   PlayDemoSound_mp3("开客厅灯.mp3");       //播放文件
                                                                                                   //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打开LED_D4
                                                                                                   LED_D5=0;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GKTD:        //if(trigger_flag)
                                                                                                   printf("接收到口令:关闭客厅灯\r\n");
                                                                                                   PlayDemoSound_mp3("关客厅灯.mp3");       //播放文件
                                                                                                   //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打开LED_D4
                                                                                                   LED_D5=1;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KFS:        printf("接收到口令:打开风扇\r\n");
                                                                                                   PlayDemoSound_mp3("开风扇.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打开风扇
                                                                                                   FS=0;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GFS:        printf("接收到口令:关闭风扇\r\n");
                                                                                                   PlayDemoSound_mp3("关风扇.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关闭风扇
                                                                                                   FS=1;
                                                                                                   break;
                          case CODE_KC:        printf("接收到口令:打开窗户\r\n");
                                                                                                   PlayDemoSound_mp3("开窗.mp3");       //播放文件
                                                                                                   //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关闭风扇
                                                                                                   SG90_angle(90);
                                                                                                   //        delay_ms(100);
                                                                                                   break;
                          case CODE_GC:        printf("接收到口令:关闭窗户\r\n");
                                                                                                   PlayDemoSound_mp3("关窗.mp3");       //播放文件
                                                                                                   //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关闭风扇
                                                                                                   SG90_angle(0);
                                                                                                   case CODE_LJ:        printf("接收到口令:离家模式\r\n");
                                                                                                   PlayDemoSound_mp3("检查.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关闭风扇
                                                                                                   SG90_angle(0);
                                                                                                   FS=1;
                                                                                                   LED_D3=1;
                                                                                                   LED_D4=1;
                                                                                                   LED_D5=1;
                                                                                                   PlayDemoSound_mp3("离家.mp3");       //播放文件
                                                                                                   break;
                          case CODE_HJ:        printf("接收到口令:回家模式\r\n");
                                                                                                   PlayDemoSound_mp3("回家.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0.1s延时后,关闭风扇
                                                                                                   LED_D5=0;
                                                                                                //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GBSY:        printf("接收到口令:关闭所有用电器\r\n");
                                                                                                   PlayDemoSound_mp3("用电器.mp3");       //播放文件
                                                                                                   delay_ms(100);                      //语音中提示是1s延时后,关闭所有设备
                                                                                                   FS=1;
                                                                                                   LED_D3=1;
                                                                                                   LED_D4=1;
                                                                                                   LED_D5=1;
                                                                                                   break;
                                                                                                case CODE_YY:        printf("接收到口令:听音乐\r\n");
                                                                                                   PlayDemoSound_mp3("音乐1.mp3");   //播放文件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ZWJS:        printf("接收到口令:自我介绍\r\n");
                                                                                                   PlayDemoSound_mp3("自我介绍.mp3");   //播放文件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NL:        printf("接收到口令:年龄\r\n");
                                                                                                   PlayDemoSound_mp3("年龄.mp3");   //播放文件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EL:        printf("接收到口令:我饿了\r\n");
                                                                                                   PlayDemoSound_mp3("饿了.mp3");   //播放文件
                               trigger_flag=0;
                                                                                                   break;
                        case CODE_CG:        printf("接收到口令:唱歌\r\n");
                                                                                                   PlayDemoSound_mp3("我不会.mp3");   //播放文件
                                PlayDemoSound_mp3("音乐2.mp3");   //播放文件
                               PlayDemoSound_mp3("怎么样.mp3");   //播放文件
                               trigger_flag=0;
                                                                                                   break;
                                                                                                default:        printf("不在口令集之内\r\n");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case LD_ASR_FOUNDZERO:          printf("未知口令\r\n");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default: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

网友A(2021-05-01):
LD3320自己就能实现语音播报吗?不用加喇叭或其他语音播报模块吗?看原理图里没有呀。

网友B(2023-02-14):
你好,你的语音模块的连接能否发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