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0808芯片测量电压值,精确度为0.02V怎么改程序,求大神解答。

楼主(2020-05-13):
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_DB  P2
sbit LCD_RS = P1^0;
sbit LCD_RW = P1^1;
sbit LCD_EN = P1^2;
sbit AD_OE=P3^1;
sbit AD_EOC=P3^2;
sbit AD_A=P3^4;
sbit AD_B=P3^5;
sbit AD_C=P3^6;
sbit AD_START=P3^0;
unsigned char Zh1[]="    voltmeter   ";
unsigned char Zh2[]=" Voltage:       ";
unsigned char sj,ai;
int AD_sj=0,AD_ai=0;

void Busy()                 //检忙
{
    unsigned char sta;
    LCD_DB = 0xff;
    LCD_RS = 0;
    LCD_RW = 1;
    do
    {
    LCD_EN = 1;
    sta = LCD_DB;
    LCD_EN = 0;
    }
    while(sta&0x80);
}

void Lcd_Write_Cmd(unsigned char cmd)      //命令
{
    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B = cmd;
    LCD_EN = 1;
    LCD_EN = 0;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     //数据
{
    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B = dat;
    LCD_EN = 1;
    LCD_EN = 0;
}
void InitLcd()                            //初始化
{
    Lcd_Write_Cmd(0x38);
    Lcd_Write_Cmd(0x08);
    Lcd_Write_Cmd(0x01);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0c);
}
void LcdSetCurso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坐标
{
    unsigned char addr;
    if(y == 0)
        addr = 0x00 + x;
    else
        addr = 0x40 + x;

    Lcd_Write_Cmd(addr|0X80);
}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字符串
{
    LcdSetCursor(x,y);
    while(*s)
    {
        Lcd_Write_Data(*s);
        s++;
    }
}

//AD转换

void AD_xsgs()  //显示格式
{

        AD_sj=5.00/255*sj*100;
    Zh2[10]=(AD_sj/100)+0x30;
    Zh2[11]='.';
    Zh2[12]=(AD_sj%100/10)+0x30;
    Zh2[13]=(AD_sj%100%10)+0x30;
    Zh2[14]='V';
}

void AD_csh()     //AD主程序
{
        AD_A=0;
        AD_B=0;
        AD_C=0;
        AD_START=1;
        AD_START=0;
        AD_OE=0;
        AD_START=1;
        AD_START=0;
        while(AD_EOC==1);
        AD_OE=1;
        sj=P0;
        AD_OE=0;
}
void ad ()
{
        AD_A=1;
        AD_B=0;
        AD_C=0;
        AD_START=1;
        AD_START=0;
        AD_OE=0;
        AD_START=1;
        AD_START=0;
        while(AD_EOC==1);
        AD_OE=1;
        ai=P0;
        AD_OE=0;
}

void main()
{
        InitLcd();
        LcdShowStr(0,0,Zh1);
    LcdShowStr(0,1,Zh2);
    while(1)
    {
     AD_csh();
     AD_xsgs();
     ad ();
     LcdShowStr(0,1,Zh2);
    }
}

网友A:
ADC0808对5V精度是0.0196,基本足你的要求。
        AD_sj=5.00/255*sj*100;
改:
        AD_sj=5*100*sj/255;
试试!
或者
AD_sj=5*1000*sj/255;
后边显示再多一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C0808对5V精度是0.0196,基本足你的要求。
        AD_sj=5.00/255*sj*100;
改: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改了之后,液晶上显示的数据和电压表测出来的数据相差很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答,但是改了之后,液晶上显示的数据和电压表测出来的数据相差很大

改成AD_sj定义成unsigned long

网友B(2021-05-31):
他的精度就是0.019,基本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