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芯片没备用电池功能

楼主(2020-05-13):
买了10片DS1302时钟芯片,主电源掉电(1脚),备用电池(8脚)没法保持时钟继续运行。换拆机的DS1302正常掉电,时钟能继续行走,
你们遇到过吗?
都让我赶上了,上次遇到STC15W408AS不管用,这次是DS1302

网友A:
看来您购买了假冒的电子芯片。

网友B:
把主副电源脚对调用试试。

网友C:
加大备用电池电压以不超过5V为限试试。

网友D:
1302很不准,只能玩玩!

网友E:
我也遇到过 但不是不保持是电流过大 居然270mA 呃 至少电流表是这么说的 换别家买的正常 待机微安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主副电源脚对调用试试。

我怀疑是研磨芯片,就是老芯片DS1202没有备用电源功能,打磨成新的1302出售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02很不准,只能玩玩!

晶振问题不准,的确没有DS3231准,但是胜在便宜啊,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主副电源脚对调用试试。

你的意见可以试试看,有这种可能

网友F:
大多数是自己本身的问题,这年头,除了几十上百K的批量和音响以外,打磨这玩意再搞个激光的成本太高没有人玩这个
包括你说的STC15W408AS
DS1302我用过,有时候上电的时候电流会很大,甚至发烫,我不保证它是国产还是进口的,但是,再一次上电之后,先直接短路一下正负极就好了
而如果是有的芯片能正常走或者写入,有的芯片却不行,这也是正常的,要么是没有上拉电阻,要么是自己程序的问题,或者是接触的问题
在很多时候,99.9%的事件中,假芯片或者伪劣芯片这个问题可以不用考虑的
你可以把你的电路和程序发上来看一下,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G:
还是ds12c887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大多数是自己本身的问题,这年头,除了几十上百K的批量和音响以外,打磨这玩意再搞个激光的成本太高没有人玩这 ...

为何换一另批次的管用呢。你没遇到芯片问题,是你用的少,我200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维修工作,接触各种芯片到现在,遇到4次假芯片

网友F:
别的芯片不好说,DS1302如果是用STC控制的话,时钟和数据端口如果没有上拉电阻,就会出现有的批次可以使用,有的批次就不行,当然,这就是当个例子来说明一下而已,并不一定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我叫上传电路和程序来看一下的原因,电子这种东西光靠经验和聊天去分析并不是每次都有用的

网友H:
芯片这东西真不好说,我遇到过一次,芯片发烫。断电测量都正常,也没有短路,再上电,上面贴了个故障标签直接冒烟,然后着火了。马上断电,也没发现哪里有问题,本想换一个,想想最多也就是芯片坏了,再通电,居然好了,好了!真的好了!你敢信!!??什么都没动

楼主(2020-08-12):
程序没问题,这是原理图,电路图,

        R1_1 BIT P3.4   ;红色数据总线
          R1_2 BIT P3.3
        G1_1 BIT P1.4   ;绿色数据总线
          G1_2 BIT P1.5
        EN  BIT P3.5  ;消隐信号线        ;自动亮度 控制该脚输出
        RCK BIT P1.6  ;锁存信号线
        SCK BIT P5_4  ;移位时钟信号线
        OUT EQU P1  ;ABCD行输出接口(0.1.2.3四根行线)
        K0_1  BIT P3.0         ;功能键
        K0_2  BIT P3.1         ;+键
        T_CLK Bit P3.2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T_IO  Bit P3.6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T_RST Bit P3.7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CONGDIAN EQU 10101011B        ;充电寄存器;1010使用涓流,10两个二极管(01一个二极管),10=4K,11=8K
        SECOND        EQU 29H
        MINUTE        EQU 2AH
        HOUR          EQU 2BH
        DAY           EQU 2CH
        MONTH         EQU 2DH
        WEEK          EQU 2EH
        YEARL         EQU 2FH
        JIAOZHENG EQU 28H        ;校准时间寄存器,读取RAM数

        ORG  00H
        LJMP STTT
        ORG         0BH
        LJMP T0_0        ;定时器0(定时扫描按键)
        ORG         63H
        LJMP T2_0        ;定时器2(控制亮度)
        ORG  100H

网友F:
没想到这都几个月了,你还记得这个你这个时钟电路不合理,两个104电容是一定要有的,这是最基本的PCB布线常识,你可以加了104电容再换上原来不行的DS1302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芯片这东西真不好说,我遇到过一次,芯片发烫。断电测量都正常,也没有短路,再上电,上面贴了个故障标签直 ...

芯片有时候受热会恢复正常。

网友J:
是不是老芯片DS1202,打磨成新的1302的哦

网友K:
我的1302经常闪,也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