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汇编语言4字节 + 2字节 累加 第三字节不会进位,第四字节永远是0,怎么办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0-05-14):
"第三字节不会进位,第四字节永远是0"
这个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完整的代码呢?

网友B:
此问题已解决,不是代码问题,是使用编译工具太老化了

网友B:
Y_G_G  您好,谢谢您的回帖,同时回答“是怎么看出来的”
"第三字节不会进位,第四字节永远是0"
这个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完整的代码呢?

这些工作寄存器的内容,我是实时通过串口上传给上位机,在上位机上显示寄存器值和运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Y_G_G  您好,谢谢您的回帖,同时回答“是怎么看出来的”
"第三字节不会进位,第四字节永远是0"
这个你是 ...

单是从这个错码中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的
我个人认为可能数据没有传输到上位机而已,或者是其它的问题,编译器一般很少有问题的,所以我说要完成的代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是从这个错码中是没有看出什么问题来的
我个人认为可能数据没有传输到上位机而已,或者是其它的问题,编 ...

我换一个编译器,就好了,老人用的软件也太老了,那些工作寄存器对我“几乎是透明的” 通过上位机显示状态分析工作机状态

http://www.51hei.com/bbs/dpj-18657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