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中怎么将led点阵的引脚和元件本身分离

楼主(2020-05-13):
就像图片里一样

网友A(2020-06-19):
把精力花费在程序和功能的实现上。

网友A:
不用去整这个那么麻烦,连接后直接拼完整即可,管脚隐藏在后面,虽然运行时有些颜色点,不影响调试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B:
分解元件,拆解管脚,重新做元器件,把对应的dll信息填进去

网友C:
楼主现在知道怎么做了吗,我也想知道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