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阶有源低通滤波器电路失真问题

楼主:
我设计的有源低通滤波器的截止频率是3400Hz,在输入频率为1900Hz时波形最大值为9.7013最小值为-9.5682这算失真吗?而且输入频率为3400的时候波形好像不一样高,应该怎样避免失真呢?
电路和3400HZ时的波形如下

网友A(2020-05-13):
这不算失真了。3400时是不是最大值的0.707倍,如果是就是符合要求,否则要调整。

网友B:
1:你这个3400HZ的截止频率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计算的是500多HZ
2:你这是仿真结果吗?仿真无意义
3:你确定你能找到你这容量的电容?滤波电路原则一般是确定一个标准容量的电容,然后再去计算电容,因为电阻比电容好找
4:9.7013后面好歹带个单位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你这个3400HZ的截止频率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我计算的是500多HZ
2:你这是仿真结果吗?仿真无意义
3:你确定 ...

1.不是算出来的,是将这个设计成截止频率为3400Hz的低通滤波器
2.我的电容是通过(1/2paiRC=截止频率)算出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算失真了。3400时是不是最大值的0.707倍,如果是就是符合要求,否则要调整。

放大倍数是对的,但是我把电阻R1 Rf改成10K 20k后得到的放大倍数和频率关系图是这样的 是怎么回事?

网友B:
1/2paiRC=截止频率=1/(2*3.1415926*1000*0.2941uF),这个计算结果会是3400HZ?就算是把运放的10倍增益算到里面,它肯定也不是3400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