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看門狗開啟後真就沒辦法關閉,只能換芯片嗎

楼主(2020-05-13):
(无正文)

网友A:
看门狗打开后是无法关闭的,不过你可以不打开啊!还有换芯片是什么鬼?

网友B:
换芯片你这也放弃的太快了吧

网友C:
可以清零看门狗允许位试试,详细的你可以看看你的芯片型号资料。一般在调试程序的过程中最好别开启看门狗,否则有些问题不好排除,等程序调试通过再添加看门狗好些。

楼主:
清零看門狗運行標誌位,下載程序時也去掉勾選硬件開啟看門狗選項都試過了,手冊也看了N遍
就是關閉不了,上電就運行,用空程序跑看門狗也一直復位MCU
MCU 用的STC15W408AS

設備未加看門狗時一直運行得很好,加看門狗後一個星期因復位引起兩次撞機,現在想關閉,結果發現關閉不了
如果實在關閉不了,只能換MCU或在程序上補救了

网友D:
运行标志位清除是重新计数,并不是关闭
关闭是看门狗允许位
STC15W408AS是肯定可以关闭看门狗的,不可能一个一个FLASH型单片机整得跟OTP一样的,代码烧录一次就得换IC
我测试的时候都是只用相同的一片STC15W408AS烧录不下3000次了,现在还在用着,开发板是直接焊上去的,到现在没有出现过硬件的问题,要有问题的话,大多都是自己本身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标志位清除是重新计数,并不是关闭
关闭是看门狗允许位
STC15W408AS是肯定可以关闭看门狗的,不可能一 ...

是關閉的運行允許位EN_WDT,一樣
程序僅保留了一個串口,復位發送一次數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运行标志位清除是重新计数,并不是关闭
关闭是看门狗允许位
STC15W408AS是肯定可以关闭看门狗的,不可能一 ...

程序下載沒問題,只是看門狗關閉不了了

网友D:
你把程序上传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涉及商业机密,就把看门狗部分上传就行,大家也好看一下,我相信总有人知道为什么的
这个型号的单片机我一直在用来DIY和测试,看门狗肯定是可以关闭的,它有这个使能位,而且也已经说明了可使能和禁止,那就说明它是可以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把程序上传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涉及商业机密,就把看门狗部分上传就行,大家也好看一下,我相信总有人 ...

程序中未開啟看門狗,關於看門狗部分全部屏蔽了,看門狗任然運行,程序下載時未勾選硬件啟動看門狗
單獨用空程序,僅保留串口觀察,問題依舊

以下是看門狗部分
sfr WDT_CONTR   = 0xc1;    //看门狗控制寄存器
    WDT_CONTR   = 0x35;    //main函數循環前設置一次
    WDT_CONTR  |= 0x10;   //餵狗
試過在程序循環前關閉看門狗,發現不起作用

网友D:
WDT_CONTR   = 0x35
你改成WDT_CONTR   = 0x00
然后放在主函数之后执行
{         WDT_CONTR   = 0x00     大概就是这样子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WDT_CONTR   = 0x35
你改成WDT_CONTR   = 0x00
然后放在主函数之后执行

這樣也試過,關不了

不過中午,偶然間不清楚什麼原因關掉了,程序沒有改動,下載設置也沒改動
看能不能重複一次現象找到在什麼情況下關閉了

网友D:
可以很肯定的是你程序的问题
这款IC我一直在用,看门狗也有用过几次,它一直是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或者再看一下其它的问题,会不会是其它的原因引起的复位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可以很肯定的是你程序的问题
这款IC我一直在用,看门狗也有用过几次,它一直是在我的控制之内的
或者再看一 ...

赞同Y_G_G 观点。可以很肯定是楼主使用不当或程序问题。下载选项不选硬件启动看门狗肯定管用,除非楼主用 USB型脱机/联机下载编程工具在线方式下载用户程序失败不知道,因此原程序根本没有改变。另外因程序缺陷导致不能及时喂狗或喂狗不当也会发生意外复位。楼主上面发的喂狗语句不对。如果看门狗设置参数不需改变就直接用启动看门狗语句WDT_CONTR = 0x35; 喂狗。
sfr WDT_CONTR = 0xc1;    //看门狗控制寄存器
    WDT_CONTR = 0x35;    //main函數循環前設置一次
    WDT_CONTR = 0x35;   //餵狗
另外楼主要掌握IAP_CONTR 控制寄存器运用,熟悉SWBS / IAP_CONTR.6,可以防止意外复位发生撞机事故。用此方法判断意外复位后可以按复位前的状态继续执行相关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