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开关电源双路输出设计要注意哪些问题?一端重载,一端轻载,会不会收到影响?

楼主(2020-05-13):
个人学习开关电源双路输出设计,输入85V-265V,输出12V,2A和7V,1A。请问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
双路输出要注意哪些问题?比如TL431要接在12V还是7V上?一端重载,一端轻载,会不会收到影响?

网友A:
TL431是个LDO,不能带载这么大,开关电源的芯片很多,你可以百度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L431是个LDO,不能带载这么大,开关电源的芯片很多,你可以百度看看!

双路产品看主路和辅路

网友C:
TL431接在重载端好一些,因为重载是导致电压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保证7V的输出很准确。
从电压说,接高电压12V,电压调整时(激励功率变化时),对低压7V的影响小一些

网友D:
最好是放重载端,当然,还要看你这两路哪一路对电压的稳定性要求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L431接在重载端好一些,因为重载是导致电压变化的主要原因。但也不能保证7V的输出很准确。
从电压说,接 ...

谢谢。7V输出是辅路,连接个7805输出5V.这样能降低7805的损耗,散热面积能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