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STM32F103R6系列012_lcd1602一线屏

楼主(2020-05-13):
一,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原理图大小,适合可视,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 代码如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STM32F103R6系列012_lcd1602一线屏(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lcd1602.h"

char *str[2]={"Kaillen Warm YOU Happy Code Made",
                                         " Happy Code Made"
                                        };

int main(void)
{
        u16 i=0, l;
        RCC_ClocksTypeDef     RCC_Clocks; //初始化程序
        RCC_Configuration(); //时钟设置
    RCC_GetClocksFreq(&RCC_Clocks);

        USART1_Init(2400); //串口初始化(参数是波特率)

       LED_Init();
       LED0=1;
       LED1=0;
           for(l=0; l<50; l++) delay_ms(1);
          printf("%s", "  --------");
       while(1)
       {
                           LED0=~LED0;
                           LED1=~LED1;
                        if(i==2) i=0;
                        for(l=0; l<50; l++) delay_ms(1);
                        printf("%s", str[ i]); i++;
                        for(l=0; l<200; l++) delay_ms(1);
                }
}
Led.c: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使能PB,PE端口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GPIO_Pin_5;                                 //LED0-->PB.5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口速度为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根据设定参数初始化GPIOB.5
GPIO_ResetBits(GPIOC,GPIO_Pin_4);                                                 //PB.4 输出
GPIO_SetBits(GPIOC,GPIO_Pin_5);                                                 //PB.5 输出高
}

Led.h:
#ifndef __LED_H
#define __LED_H
#include "sys.h"

#define LED0 PCout(4)                // PC4
#define LED1 PCout(5)                // PC5

void LED_Init(void);                //初始化

#endif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lcd1602和虚拟串口的信息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附件Proteus8.9 VSM Studio Keil编译器仿真STM32F103R6系列012_lcd1602一线屏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

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