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单片机下载问题求解

楼主(2020-05-13):
单片机芯片型号是STC15W408AS,封装有SOP20,SOP28两种,现在用的是SOP28,然后用STC-ISP烧程序,单片机型号没选错,20脚的flash为8K,28脚的为13K,程序大小接近10K,STC-ISP提示文件超过大小,多余部分自动截除,烧录软件遇到这种情况能分辨出同一型号不同规格芯片的参数吗,求解决方法

网友A:
STC15W408AS中的8就是8Kflash

网友B:
STC15W408AS共有8种封装,408就是8K flash,与封装引脚数无关。可以选用同系列STC15W412AS或IAP15W413AS。

网友C:
408AS只有8k的程序空间

STC15W408AS

STC15W408AS

网友D:
同 沙发 8就是8k 没有13k 要更大只能试试IAP15W413AS

楼主:
是我搞错了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