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0808芯片,现在精确度是0.05,希望精确度是0.02,求指导如何修改?

楼主(2020-05-13):
批注 2020-05-13  这是文件,里面有仿真和程序

网友A:
你好!
1、首先,仿真里面可调电位器的变化量是1%
2、0808直接加外接时钟,实物测量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B:
分辨率可以做到0.02V,精确度做不到±0.02V。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分辨率可以做到0.02V,精确度做不到±0.02V。

分辨率怎么改为0.02V呢,可以解释一下吗。麻烦了

网友C:
不容易做到